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符号扩展的问题!!!

楼主(2007-12-06):
关于符号扩展的问题!!!
DSP里面的数据都是有补码表示的
那么 在计算一个负数和一个正数相乘的时候
是怎么乘的呢
比如 -1*2
在DSP里面就是 oxFFFF*ox0002
乘完后就得到 -2的补码FFFE
但是为什么 在 MPY #2,A (-1已经装到T中)
应该是A=00 0000 FFFE才对呀
为什么之后 A=FF FFFF FFFE
?????
这个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符号位扩展???
但是也不对呀
我RSBX SXM之后 再乘 A还是等于FF FFFF FFFE

网友A:
“符号扩展位方式位:当SXM=1时,数据通过定标移位寄存器传送到累加器时将产生符号扩展;SXM=0时,将抑制符号扩展”
也许SXM位只对累加器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