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一些问题 求助

楼主(2007-12-12):
2812的一些问题 求助
我正在做2812控制sed1335的程序
总是有错误提示
>> error: can\'t allocate .ebss (sz: 000025d8 page: 1) in DRAMH0 (avail:
00000f7c)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Debug/gpio.out not built
盼高手相助
errors
程序

网友A:
你程序中是不是用到标准输入输出函数printf和scanf了?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原以为是cmd文件配置有错误,后来把这两个函数去掉就没事了

网友B:
CMD中分配给DRAMH0的空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