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有没有好的办法实现大幅度降频?!

楼主(2007-12-12):
有没有好的办法实现大幅度降频?!
是典型的高速处理器与慢速外设之间的通信问题,我的设想是尽可能减少硬件而实现通信.现在DSP的频率为40MHz,还可以降些下来,但是不能降得过低,最好是不降,因为还要与别的DSP通信.
而慢速外设的频率只有100KHz.相差实在太远,不知道有没有折衷的办法既能实现通信又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DSP的频率?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比较棘手,基本上没有好的解决方法.不知道哪位有,请赐教!
处理器
外设
最大限度
通信

网友A:
你可以用中断的方式。

网友B:
中断是可以在一定程序上降频,但是可行吗?.慢速外设其实是按键处理芯片.我已经用了SPI,SCI,D/A中断,还能用的大概只有EV中断了.
请教中断的分频能保障主频而得到想要的低频吗?据我印象,大概有些难度,但是我可以琢磨一下,或许可行.请楼上的朋友再帮忙参考一下.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应该可以得到想要的低频。
比如,定时器周期值设为1000,你用周期中断,
在中断里处理按键,就相当于1000分频。

网友D:
多谢楼上朋友指点,我再仔细研究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可行

网友E:
没有办法?

网友F:
真的莫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