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关于PWM波形的问题

楼主(2007-12-09):
关于PWM波形的问题
波形有死区,如何计算输出PWM波形的占空比?
我在程序中定义了死区,未加死区的占空比是34%,周期是50微秒,那么高电平时,有效脉宽是17微秒。可是加了死区后(死区是8微秒),高电平变为17-8=9微秒了,而低电平有效的波形的低电平脉宽变成9+8+8=25微秒。请问各位大侠,这个占空比该怎么算
是高电平时为9/50,还是还为原来的34%?
计算
高电平
程序
如何

网友A:
为9/50,即18%。

网友B:
可是有人说还是原来的占空比,死区时间不应加进去,到底哪个正确?
要是死区加进去的话,我要还产生34% 的波形,要重新设置寄存器的值?

网友C:
应该是吧

网友D:
高有效时:PWM占空比= (周期值-比较值-死区)/周期值
低有效时:PWM占空比= (比较值-死区)/周期值

网友E:
我觉得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