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tile关键字的作用

楼主: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下面举例说明。

在DSP开发中,经常需要等待某个事件的触发,所以经常会写出这样的程序:

short flag;
void test()
{
   do1();
   while(flag==0);
   do2();
}

这段程序等待内存变量flag的值变为1之后才运行do2()。变量flag的值由别的程序更改,这个程序可能是某个硬件中断服务程序,例如如果某个按钮按下的话,就会对DSP产生中断,在按键中断程序中修改flag为1,这样上面的程序就能够得以继续运行。

但是,编译器并不知道flag的值会被别的程序修改,因此在它进行优化的时候,可能会把flag的值先读入某个寄存器,然后等待那个寄存器变为1。如果不幸进行了这样的优化,那么while循环就变成了死循环,因为寄存器的内容不可能被中断服务程序修改。为了让程序每次都读取真正flag变量的值,就需要定义为如下形式:
volatile short flag;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volatile也可能能正常运行,但是可能修改了编译器的优化级别之后就又不能正常运行了。因此经常会出现debug版本正常,但是release版本却不能正常的问题。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只要是等待别的程序修改某个变量的话,就加上volatile关键字。

网友:
说白了,如果一个值会在编译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改变,那么你要使用volatile。

比如你从一个地址取值,a=*(void *)0xxxxxxxx, 而这个地址可以被外设改变,编译器当然是不知道的,那么,这样的程序你就要加上volatile。

a=*(void *)0xxxxxxxx;//1
b=a+1;//2
对于这样的程序,第一句话给变量a赋了值,而第一句和第二句程序之间,并没有改变a的值的语句,那么,编译器认为a的值没有被改变,那么就会把第一个语句中被赋值的a的值加1赋给b.
如果,在第1条语句和第二条语句之间,(void *)0xxxxxxxx地址的内容由外界做了改变,编译器是不会知道的。如果你要在第二条语句中,使用被改变后a的值,而不是第一条语句中a的值,那你就要声明a为volatile型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