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进中断?

楼主:
用C语言编程,dsp发SPWM波,怎么总也进不了中断?

nclude \"2407.h\"

#include \"math.h\"

#include \"float.h\"

#define     PI2      2*3.1415926

#define     unit     PI2/200

int flag,p,i,VREF[200];

void  disable()// inline disable()

{ asm(\" setc INTM\";}              /*interrupt stop program*/

void  enable() //inline enable()

{ asm(\" clrc INTM\"; }                     /*open all intterupt*/

void initial()

{

             asm(\" setc        INTM\";                        /* 禁止所有中断*/

                  asm(\" setc        SXM\");                        /* 符号位扩展有效*/

                asm(\" clrc        OVM\");                        /* 累加器中结果正常溢出*/

                asm(\" clrc        CNF\");                        /* B0被配置为数据存储空间*/

                *SCSR1=0x81FE;               /*40MHz*/

             *WDCR=0X00E8;            /*disable watch dog*/

        *IMR=0x0002;            /*enableinterrupt*/

        *IFR=0xFFFF;           /*clear flag*/

        WSGR=0x0000;            /* 0 wait*/

}

/*SPWM 初始化*/

void SPWMINIT()

{   *MCRA=*MCRA|0x13C0;            /*PWM1、2、3、4*/

    *EVAIMRA=0x0080;            /*开启定时器1周期中断*/

    *EVAIFRA=0xFFFF;

    *GPTCONA=0x0141;        /*定时器1设置周期中断标志来启动模数转换,使能所有通用定时器比较输出,通用定时器1输出低有效*/

    *T1PER=3999;              /*载波频率为10k*/

    *T1CON=0x1042;          /*CLKOUT=40MHz,T1CON预分频x/1,定时器在连续增计数模式下工作,3999*(1/40M)=100us,使能比较操作*/

    *T1CNT=0x0000;                         /*从零开始计数*/

    *ACTRA=0x0066;                         /*PWM1、3高有效,PWM2、4低有效*/

    *CMPR1=0x0000;

    *CMPR2=0x0000;          /*PWM初始化?   占空比为0*/

    *DBTCONA=0x0A6C;         /*设置死区时间0F6CH=3us,0A6CH=2us,056CH=1us*/

    for(p=0;p<200;p++)

  {  VREF[p]=(int)(32767*sin(p*unit)); }   /* 计算正弦表,Q15*/

}

void interrupt T1PINT()

{

     for(i=0;i<200;i++)

     {*CMPR1=VREF;

      *CMPR2=VREF;

      i=i+1; }

    if(i>=200)

     {i=0;}

   *EVAIFRA=0xFFFF;

   enable();

   return;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enable();

    return;

}

/*主程序*/

main()

{

    disable();

    initial();

    SPWMINIT();

    enable();

    *T1CON=*T1CON|0X0040;         /*启动Timer1*/

    for(;;);

}

网友:
你还有一个定义中断向量表的文件没包含进来.

网友:
你在周期中断服务程序中加一句重新初始化
周期寄存器的程序试试.

网友:
你运行程序的时候,看看寄存器的值,看看是否正确初始化,
中断使能,看看CMPR1,CMPR2中有没有值.
如果都正常,那恐怕就是硬件的问题了吧.

网友:
都不行呀,中断使能了,初始化也正常,CMPR因为没进中断应该一直是0对吧?我换到别人的DSP板上也不对,看来不是硬件问题呀,设计受阻了,郁闷!我在看看吧,非常感谢您这么认真及时地帮我作答,谢谢:)有什么问题与进展我会及时向您请教的。也请您帮我再考虑考虑。

网友:
for(p=0;p<200;p++)
  {  VREF[p]=(int)(32767*sin(p*unit)); }   /* 计算正弦表,Q15*/
你的VREF[p]值太大了,超过了周期值.

网友:
void interrupt T1PINT()
{
     for(i=0;i<200;i++)
     {*CMPR1=VREF;
      *CMPR2=VREF;
      i=i+1; }
    if(i>=200)
     {i=0;}
   *EVAIFRA=0xFFFF;
   enable();
   return;
}
  我感觉这个地方有问题,应该是中断一次改一次比较寄存器得值。初始化i=0;
void interrupt T1PINT()
{     i++;
      *CMPR1=VREF;
      *CMPR2=VREF;

    if(i>=200)
     {i=0;}
   *EVAIFRA=0xFFFF;
   enable();
   return;
}

网友:
刚才有点问题
应该是
void interrupt T1PINT()
{     i++;
     if(i>200)
       {i=0;}
      *CMPR1=VREF;
      *CMPR2=VREF;
     *EVAIFRA=0xFFFF;
    enable();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