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调试

楼主(2006-06-29):
调试
请问各位,我刚做好的板子,上电后,FLASH特热,我查了电源和地,都没有问题,一般是什么问题?
上电
FLASH

网友A:
应该是什么地方短了吧,好好的查一下

网友B:
非常感谢,我查了一遍,没有发现短路的,请问还有什么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