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AD

楼主:
请问哪位高手做过2407的AD转换,帮忙看看我的程序哪里错了?我在IB对应的AD口送入一个0~3.3V之间的正弦波,本想IB〉0,PWM11口的LED亮,IB<0,则灭,可是LED一直是亮的,请问为什么?谢谢!

;-----------------------电流采样和AD转换------------------------------------------------------

     LDP    #ADCTRL2>>7
    SPLK    #2000H,ADCTRL2      ;启动AD转换,IA-ADCIN0,IB-ADCIN1

CONVERSION

     BIT    ADCTRL2,3            ;将忙状态位复制到TC
    BCND    CONVERSION,TC       ;等待
    LACC    RESULT0,10
     LDP    #IA
    SACH    IA
     LDP    #RESULT1>>7
    LACC    RESULT1,10
     LDP    #IB
    SACH    IB
;-----------------------将ADC结果转换成电流值---------------------------------------------------------
     LDP    #IA
    LACC    IA
     AND    #3FFH                  ;屏蔽高位
     SUB    #512                    ;向下平移,产生正负电流值
    SACL    ITMP
      LT    ITMP
     MPY    KCURRENT            ;转换系数,Q10格式
     PAC
    SACL    IA                  ;IA, Q10格式
    LACC    IB
     AND    #3FFH
     SUB    #512
    SACL    ITMP
      LT    ITMP
     MPY    KCURRENT
     PAC
    SACL    IB               ;IB, Q10格式

;-----------------------测试用IB〉0,PWM11口的LED亮,IB<0,则灭------------------------------------------------------
             LACC    IB
             BCND    G_0,LT

             LDP     #PEDATDIR>>7
            LACC     PEDATDIR
             AND     #7000H
            SACL     PEDATDIR
               B     OVERLED

G_0:

             LDP     #PEDATDIR>>7
            LACC     PEDATDIR
             AND     #7020H
            SACL     PEDATDIR
OVERLED:

网友:
你所说的IB<0,对应电压几V?

网友:
你让灯灭时,应该
G_0:

             LDP     #PEDATDIR>>7
            LACC     PEDATDIR
             OR     #7020H
            SACL     PEDATDIR

网友:
你的指示灯对应哪个管脚啊?

网友:
PWM11口,已经设置成IO口,并设成输出。

网友:
是不是符号扩展位没有设置的问题?
你在\"将ADC结果转换成电流值\"之前加一句
SETC  SXM试一试.

网友:
果然是没有SETC  SXM的原因,真是高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