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2407如何实现每进一次中断进行连续多次A/D采样?

楼主:
请问,用2407如何实现每进一次中断进行连续多次A/D采样,要求这多次采样的结果保证都取走。

是否可以通过判断相关寄存器的采样

网友:
你是只采一路还是采样多路信号?

网友:
只采一路信号

网友:
你要采样N次就把MAXCONV设成N-1
比如你要采样AD1,采8次,你可以把CHSELSEQ1=0X1111,
把CHSELSEQ2=0X1111.判断转换结束后,
从RESULT0~7中把数据读出来就可以了.
如果采样多于8次,还要设置ADCTRL1的位SEQ ACSC为1,
设成极连模式.

网友:
如果是多路采样,并要求一次中断8次采样怎么设置?

网友:
你要说明哪8路.

网友:
刚才看错了,你要说明哪几路.

网友:
举个简单的例子,采样三路,AD0,AD1,AD2.
MAXCONV=2;
CHSELSEQ1=0X0210,
在中断里,软件启动8次AD转换,每次取出结果后
就重新启动AD转换.

网友:
我现在采集了8路,然后想再在一个中断里转换8次。
你不是说那个
  要采样AD1,采8次,你可以把CHSELSEQ1=0X1111,
   把CHSELSEQ2=0X1111.判断转换结束后,
   从RESULT0~7中把数据读出来就可以了.

现在要采集8路的话,
           *MAX_CONV=0x07;
        *CHSELSEQ1=0x3210;              //
        *CHSELSEQ2=0x7654;

那这个*CHSELSEQ1怎么设?

就是不明白那个中断里软件启动8次转换,怎么实现,

还有每一次的转换的值不是都在RESULT里面,
我现在的时result0对应0通道,那样是不是result0对应第一次转换的结果??

万分感谢~~

有例程最好。。。。

[ 本贴由 duxingxia 于 2006-12-21 11:33 AM 最后编辑 ]

网友:
         *MAXCONV=0x07;
        *CHSELSEQ1=0x3210;              //
        *CHSELSEQ2=0x7654;
软件启动AD转换可以这样做:
        *ADCTRL2=0X4000;
        *ADCTRL2=0X2000;      //ADCTRL2的13位是启动SERQ1转换位
      AD转换结束后,读出结果,在启动AD转换.
         连续8次,就可以搞定了.
        照上面的设置,每次转换完,
RESULT0存AD0,RESULT1存AD1,依次类推.

网友:
我在中断中作一次采样的时候,结果还算正常,但是转换8次再平均的时候,

发现都不准确了,是不是我在处理数据的时候,有问题???

麻烦你再帮我看看~~

仅作一次采样的时候:
void interrupt int1(void)
{
        unsigned int jj;
    *EVBIFRB = *EVBIFRB & 0x0001;

        switch(*PIVR)
        {
                case 0x0004:                /*ADC interrupt*/
                {
                        asm(\"        clrc SXM\";
                        for(jj=0;jj<8;jj++)
                        adc_result[jj]=*(RESULT0+jj)>>6;
                                break;
                 }
                default:
                        ;
        }
                *ADCTRL2|=0x4200;
asm(\" CLRC INTM\";
}

8通道8次采样:
                       。。。。
                {
                        asm(\"        clrc SXM\";
                for(i=0;i<8;i++)

                    {
                         *ADCTRL2&=0XBFFF;
                                        *ADCTRL2|=0X2000;
                        for(j=0;j<8;j++)
                        adc_res[i,j]=*(RESULT0+j)>>6;
                     }
                                            break;
                }
                default:
                        ;
        }

    for(m=0;m<8;m++)
    {
     adc_result[0]=adc_result[0]+adc_res[m,0];
     adc_result[1]=adc_result[1]+adc_res[m,1];
     adc_result[2]=adc_result[2]+adc_res[m,2];
     adc_result[3]=adc_result[3]+adc_res[m,3];
     adc_result[4]=adc_result[4]+adc_res[m,4];
     adc_result[5]=adc_result[5]+adc_res[m,5];
     adc_result[6]=adc_result[6]+adc_res[m,6];
     adc_result[7]=adc_result[7]+adc_res[m,7];
     }

    for(n=0;n<8;n++)

    adc_result[n]=adc_result[n]>>3;

网友:
你的程序没注释,有点难懂.
不过感觉你用的AD中断,在一次中断里面,
对8个通道取了8次数.可是一次中断只是8个通道
采样完了一次.你把结果读出来一次,再读时我不知道
值会不会改变.但是你这种做法应该是错的.
应该是中断8次,取8次数再平均.

网友:
我这样做作AD的中断是不是很占CPU呢~

是不是应该直接循环AD8次,而不用中断,
或者在一个定时器周期中断中循环AD8次
这样的话就不用8次中断,判别为8次中断并且每次再读结果好实现吗?

因为在程序中还有别的中断,不过我设的AD中断级高。

网友:
你可以不用中断,直接软启动AD转换8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