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gel文件和cmd文件的关系

楼主(2007-12-22):
请教gel文件和cmd文件的关系
针对2407
gel文件中有memory map,cmd文件有ram rom等分配,二者之间究竟是怎么对应的?
在gel文件中有
GEL_MapAdd(0x0000,0,0x8000,1,1); /* Flash */
GEL_MapAdd(0x8000,0,0x8000,1,1); /* External SRAM */
有些程序可以正常下载,但有些程序却不行这些程序的cmd只有如下修改才行
MEMORY
{
PAGE 0 : /* program memory */
VECS : origin = 00000h, length = 00040h
FLASH : origin = 00100h, length = 07F00h
CODE : origin = 08000h, length = 08000h /* external SRAM */
……
}
SECTIONS
{
vectors : > VECS PAGE = 0
.cinit : > CODE PAGE = 0
.text : > CODE PAGE = 0 (把程序放在external SRAM)
……
}
如果把程序放在FLASH中便会出错
SECTIONS
{
vectors : > VECS PAGE = 0
.cinit : > FLASH PAGE = 0
.text : > FLASH PAGE = 0 (把程序放在FLASH)
……
}
////////////ERROR//////////////
Date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100.Please………
////////////ERROR//////////////
请问是什么原因??
memory
FLASH
程序

网友A:
还有个问题
如果把gel中的
GEL_MapAdd(0x0000,0,0x8000,1,1); /* Ext prog memory */
换成
GEL_MapAdd(0x0000,0,0x8000,1,0); /* On-chip flash memory */
这是无论cmd文件是哪一个,都会报错
//////////////////error///////////////////
File:……:load failed.A section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
有不可写的内存空间么?不明白错在哪里,新手,请各位老师和达人们指点!

网友B:
啊哦,我去看FAQ了。好像里面有点东西,竟然没有注意到。

网友C:
想问一下,有没有FAQ的打包下载?一页一页打开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