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程序仿真正确,下载到FLASH中运行不正确,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28):
2812程序仿真正确,下载到FLASH中运行不正确,什么原因
我用f2812与外扩AD采样芯片AD73360,采用MCBSP接口与ad73360相连,使用两个通道采样,在RAM中运行时两个通道数据能读正确读出,下载到FLASH后,只能读出第一通道的数据,第二通道的数据读不出,用示波器看了AD73360的信号线,数据是输出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数据
信号线
FLASH
程序

网友A:
接上
后来又通过在中断中改变IO状态的方式观测,发现在RAM中运行(仿真)起来两个中断,也即说收到了两个数据,在FLASH运行下,只起了一个中断,那位有这样的经验,帮帮忙

网友B(2007-12-21):
一般可以这样优化:
将需要高速执行的程序放到RAM里面去跑;FLash中执行的程序尽量减少中断,子程序的级数,否则会出现上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