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的eCAN模块问题

楼主:
在自测试模式下,想实现从邮箱1发数据给邮箱3,但是运行程序发现TRS寄存器不能置位,信息发不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情况呢? 程序如下 void InitECan(void) {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EALLOW; /*使能CAN模块时钟*/ SysCtrlRegs.PCLKCR.all=0x4000; /*配置eCAN的RX,TX分别为eCAN的接受和发送引脚*/ ECanaRegs.CANTIOC.all=0x0008; ECanaRegs.CANRIOC.all=0x0008; /*配置eCAN工作在增强状态,32个邮箱全部可以访问,并支持定时邮递功能*/ //ECanaRegs.CANMC.bit.SCM=1; /*配置位时序参数*/ ECanaRegs.CANMC.bit.CCR=1; //置CCR=1 while(ECanaRegs.CANES.bit.CCE!=1) {} //并等待CCE位置位 ECanaRegs.CANBTC.bit.BRP=9; ECanaRegs.CANBTC.bit.TSEG2=2; ECanaRegs.CANBTC.bit.TSEG1=10;//由计算公式 比特率=SYSCLK/(BRP+1)×[(TSEG1reg+1)+(TSEG2reg+1)+1]? //系统时钟为30MHZ,倍频为1/2,此时比特率为100Kbps. //ECanaRegs.CANMC.all=0x00012440; //设置主控制器寄存器,STM=1,模块工作在自测试模式下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STM = 1; ECanaShadow.CANMC.bit.SCM = 1; /*配置eCAN工作在增强状态*/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初始化所有主设备控制区域为0,MCF(MSGCTRL)所有的所有位都初始化为0*/ ECanaMboxes.MBOX0.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3.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4.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5.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6.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7.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8.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9.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0.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1.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2.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3.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4.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5.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6.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7.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8.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9.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0.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1.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2.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3.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4.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5.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6.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7.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8.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9.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30.MCF.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31.MCF.all=0x00000000; //邮箱的ID都先设置为0 ECanaMboxes.MBOX0.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3.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4.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5.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6.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7.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8.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9.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0.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1.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2.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3.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4.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5.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6.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7.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8.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19.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0.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1.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2.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3.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4.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5.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6.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7.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8.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29.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30.MID.all=0x00000000; ECanaMboxes.MBOX31.MID.all=0x00000000; ECanaShadow.CANMD.all=ECanaRegs.CANMD.all; ECanaShadow.CANMD.all=0x00000008; ECanaRegs.CANMD.all=ECanaShadow.CANMD.all;//配置邮箱1为发送邮箱,3为接收邮箱,其它没有用到的暂定为发送邮箱 ECanaShadow.CANMC.all = ECanaRegs.CANMC.all; ECanaShadow.CANMC.bit.CCR = 0; ECanaRegs.CANMC.all = ECanaShadow.CANMC.all; while(ECanaRegs.CANES.bit.CCE!=0) ; //并等待CCE位清零,初始化结束,离开初始化模式 //ECanaRegs.CANME.all=0; //在写MSGID之前禁用所有邮箱 EDIS; ECanaRegs.CANTA.all=0xFFFFFFFF; ECanaRegs.CANRMP.all=0xFFFFFFFF; #if CAN_INT EALLOW; ECanaRegs.CANMIM.all = 0xFFFFffff; ECanaRegs.CANMIL.all = 0; ECanaRegs.CANGIF0.all = 0xFFFFFFFF; ECanaRegs.CANGIM.bit.I0EN = 1; ECanaRegs.CANGIM.bit.I1EN = 1; ECanaRegs.CANGIM.all = 0x3ff07; EDIS; PieCtrl.PIEIER9.bit.INTx6 = 1; PieCtrl.PIEIER9.bit.INTx5 = 1; #endif } 然后我写了两个函数: transmit1() //发送函数 { //Uint16 i;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printf(\"input the times of the transmission n:\";//输入传送次数n //scanf(\"%d\",&n); //InitECan(); //ECanaShadow.CANTA.all=0; //ECanaShadow.CANTA.bit.TA1=1;//通过向TA1写1来清除TA1位,清除中断 //ECanaRegs.CANTA.all=ECanaShadow.CANTA.all; ECanaShadow.CANTRR.all=ECanaRegs.CANTRR.all; ECanaShadow.CANTRR.bit.TRR1=1;//通过置位TRR位来清零TRS位 ECanaRegs.CANTRR.all=ECanaShadow.CANTRR.all; ECanaMboxes.MBOX1.MID.all=0x9555AAA1;//标准标志符 ECanaMboxes.MBOX1.MCF.all=0x00000108;//数据长度为8,优先级为1,无远程帧请求 ECanaShadow.CANMD.all=ECanaRegs.CANMD.all; ECanaShadow.CANMD.bit.MD1=0; ECanaRegs.CANMD.all=ECanaShadow.CANMD.all;//配置邮箱1为发送邮箱 ECanaShadow.CANME.all=ECanaRegs.CANME.all; ECanaShadow.CANME.bit.ME1=1; ECanaRegs.CANME.all=ECanaShadow.CANME.all;//使能邮箱1 //for(i=1;i<=n;i++) //{ //printf(\"input the datas:\"; //scanf(\"%32x,%32x\",&datal,&datah); ECanaMboxes.MBOX1.MDRL.all=0x01234567; ECanaMboxes.MBOX1.MDRH.all=0x89ABCDEF;//向邮箱RAM区写数据 //ECanaShadow.CANTRS.all=ECanaRegs.CANTRS.all; //ECanaShadow.CANTRS.bit.TRS1=1;//TRS置位 ECanaRegs.CANTRS.all=0x00000002;//ECanaShadow.CANTRS.all; while (ECanaRegs.CANTA.bit.TA1!=1) ; ECanaRegs.CANTA.bit.TA1=1; //通过向TA1写1来清除TA1位,清除中断 //ECanaShadow.CANTRR.all=ECanaRegs.CANTRR.all; //ECanaShadow.CANTRR.bit.TRR1=1;//通过置位TRR位来清零TRS位 //ECanaRegs.CANTRR.all=ECanaShadow.CANTRR.all; //} } accept3() //接收函数 { struct ECAN_REGS ECanaShadow; //Uint32 a,b; ECanaShadow.CANME.all=ECanaRegs.CANME.all; ECanaShadow.CANME.bit.ME3=0; ECanaRegs.CANME.all=ECanaShadow.CANME.all;//屏蔽邮箱3 ECanaMboxes.MBOX3.MID.all=0x9555AAA1;//写标志符到MSGID,使用接收屏蔽,AME为0。 //LAMREGS.LAM3.all=0x03C00000; ECanaMboxes.MBOX3.MCF.all=0x00000108;//无远程帧请求,数据长度为8,优先级为1 ECanaShadow.CANMD.all=ECanaRegs.CANMD.all; ECanaShadow.CANMD.bit.MD3=1; ECanaRegs.CANMD.all=ECanaShadow.CANMD.all;//配置邮箱3为接收邮箱 ECanaShadow.CANOPC.all=ECanaRegs.CANOPC.all; ECanaShadow.CANOPC.bit.OPC3=1; ECanaRegs.CANOPC.all=ECanaShadow.CANOPC.all;//消息覆盖保护,该寄存器为32位读写的寄存器 ECanaShadow.CANME.all=ECanaRegs.CANME.all; ECanaShadow.CANME.bit.ME3=1; ECanaRegs.CANME.all=ECanaShadow.CANME.all;//使能邮箱3 while(ECanaRegs.CANRMP.bit.RMP3!=1) ;//等待接收消息挂起寄存器置位,表明接收到数据 ECanaRegs.CANRMP.bit.RMP3 =1;//对CANRMP写1来清零CANRMP的位 //a=ECanaMboxes.MBOX3.MDRL.all; //b=ECanaMboxes.MBOX3.MDRH.all; //printf(\"%32x,%32x/n\",a,b); } 然后在主程序里就是 InitECan(); transmit1(); accept3(); 发送邮箱1里数据是写进去了,但是TRS无法置位,邮箱3也接收不到任何东西。 帮忙看看吧,谢谢!!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不过我用的是2407,也是发不出去数据,不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