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助 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7-12-28):
求助 一个奇怪的现象
我的板子是2812 得Mcbsp通过ad73360采样6各通道得数据,采样的数据放在外部RAMl里面
现在出现通道跳转,这种现象一直消除不掉,有时候通过改变外部的RAM的读写速度使之变慢就可以正常采样,但是也不是很稳定
请问斑竹能给些建议吗? 这个问题很奇怪 我或许描述的不清楚,如果还需要我提供问题的特性,麻烦给我回信,不胜感激!!!!!!
如过方便的话请给我留个电话 或者qq我可以方面倾角也行
数据
不胜感激
通道

网友A:
通道跳转是什么意思,应该再具体一点。是说本来应该按照1,2,3,4,5,6的顺序收到的信号,结果顺序变成别的了么?

网友B:
就是本来1、2、3通道是采样电压的 过了一会 一通道缓冲区里面的数字就不再是一通道的了变成其他通道的了 这样我一积分求有效值 立马就看出来数不对了
其他两个通道也是在变

网友:
通道变了以后是什么顺序?
我觉得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会有很多。

网友C:
通道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一会就变一下
没有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