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版主SCI FIFO的问题,急!!

楼主:
使用sci进行中断接受电视的数据时,每次对方发送7个字节,波特率115.2kbps,于是我在设置了接受7个字节后中断,中断程序如下:
interrupt void sciaRxFifoIsr(void)
{
    Uint16 i;
        for(i=0;i<7;i++)
        {
           rdataA=SciaRegs.SCIRXBUF.bit.RXDT ;
        }

        SciaRegs.SCIFFRX.bit.RXFFOVRCLR=1;           SciaRegs.SCIFFRX.bit.RXFFINTCLR=1;           PieCtrlRegs.PIEACK.all|=0x100;
}
结果收集到的数据都是一个字节,为什么?????
sci初试设置如下
void scia_fifo_init()
{
   SciaRegs.SCICCR.all =0x0007;
   SciaRegs.SCICTL1.all =0x0001;
    SciaRegs.SCICTL2.bit.RXBKINTENA =1;
   SciaRegs.SCIHBAUD = 0;
   SciaRegs.SCILBAUD = 0x28;

    SciaRegs.SCIFFRX.all=0x0028;
   SciaRegs.SCIFFCT.all=0x00;

   SciaRegs.SCICTL1.all =0x0023;     // Relinquish SCI from Reset
     Scia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
请各位老师同仁相告,谢谢!

网友:
你的初始化程序有问题

网友:
您好,请问我的初始化有什么问题,能否指点一下?谢谢!!本人参考了很多的通信程序,初始化都差不多,楼上兄弟能否说的明白点?万分感激

网友:
对方发送完第一个字节的时候就已经进入dsp的接受中断了,所以你只接受了一个字节

 你的接收FIFO好象都没有配置吧

那肯定就被默认为标准SCI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