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C程序进不了中断,请教高手

楼主:
在学习中断过程中,使用最简单的程序如下,我使用的是开发板,直接load进去的。请教高手,程序为什么进不了中断?先谢谢了!
#include \"lf2407.h\"

void  inline disable()
{
    asm(\"  setc INTM \";
}

void  inline enable()
{
    asm(\"  clrc INTM \";
}

void sysinit()
{
    asm(\"  clrc SXM \";
    asm(\"  clrc OVM \");
    asm(\"  clrc CNF \");
    *IMR=0x0002;
    *IFR=0x0ffff;
    *SCSR1=0x83fe;
    *WDCR=0x0e8;
    WSGR=0x00;
}

void evbinit()
{
    *EVAIFRA=0x0ffff;
    *EVAIFRB=0x0ffff;
    *EVAIFRC=0x0ffff;
    *EVAIMRA=0x0080;
    *EVAIMRB=*EVAIMRB & 0x0;
    *EVAIFRC=*EVAIFRC & 0x0;

    *MCRC=*MCRC & 0x0fffd;
    *PEDATDIR=*PEDATDIR | 0x0202;
    *T1CNT=0x00;
    *T1PER=0x0177;
    *T1CON=0x160C;

}

void interrupt T1INT()
{
  int flag;
  flag=*EVAIFRA & 0x0080;

  if(flag!=0x0080)
  {
  enable();
  return;
  }
  *PEDATDIR=*PEDATDIR & 0x0fffd;
  T1CNT=0x00;
  *EVAIFRA=*EVAIFRA & 0x0080;
  enable();
  return;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enable();
     return;
}

main()
{
     disable();
     sysinit();
     evbinit();
     enable();
     *T1CON = *T1CON | 0x0040;
      while(1)
        {
        ;
        }
}

网友:
你的中断向量表是如何初始化的?

网友:
.ref                 _nothing,_T1INT
.ref                          _c_int0
.sect                 \".vectors\"

reset:                      B          _c_int0
int1:                B          _nothing
int2:                       B           _T1INT
int3:                B          _nothing
int4:                B          _nothing
int5:                B            _nothing
int6:                B          _nothing

网友:
你看有什么问题吗?调试的时候程序总是跑飞了。

网友:
你的堆栈空间给了多大?会不会是堆栈空间太小了?

网友:
刚开始堆栈设置40,看你回帖后改成256,试过了也不行。在反汇编里面看到程序和原来一样,进入_abort:

网友:
你程序里有几个错误的地方:
*EVAIFRC=*EVAIFRC & 0x0;
应为*EVAIMRC=*EVAIMRC & 0x0;
*EVAIFRA=*EVAIFRA & 0x0080;
应为*EVAIFRA=*EVAIFRA | 0x0080;
还有,你的CMD文件是怎么分配的?

网友:
试过了,也还不行。下面是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   VECS   : origin =    0h , length =   040h   /* VECTORS */
                 PROG   : origin =  08000h , length = 08000h   /* PROGRAM */

    PAGE 1 :   MMRS   : origin =    0h , length =   060h   /* MMRS    */
               B2     : origin = 0060h , length =   020h   /* DARAM   */
               B0     : origin = 0200h , length =  0100h   /* DARAM   */
               B1     : origin = 0300h , length =  0100h   /* DARAM   */
               DATA   : origin = 8000h , length =  8000h   /* XDM     */
}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text    : { } > PROG      PAGE 0   /* Code                       */
    .data    : { } > PROG      PAGE 0   /* Initialization data tables */
    .bss     : { } > DATA      PAGE 1   /* Block B2                   */
    .cinit   : { } > PROG      PAGE 0    /*Block B0                   */
    .stack   : { } > B1        PAGE 1   /* Block B1                   */
    .const   : { } > B2        PAGE 1   /* Block B2                   */
}

网友:
我也快没辙了,是不是你硬件有问题?
*PEDATDIR=*PEDATDIR & 0x0fffd;
是不是让一个指示灯亮?

网友:
是啊,我是用示波器看IOPE1的波形啊!不管怎么样都得谢谢你这么热心的帮我查找问题!
我看资料好像与中断向量起始地址有关,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是很懂?

网友:
你可以把.bss分配到200H或者800H,我很少
看到分配到8000H以后的。

网友:
好,我试试。前面我用这个CMD文件调试成功了SVPWM程序。应当没有什么问题,最多就是影响程序的运行速度吧?

网友:
同意

我也在调试这个程序,<LF2407x C语言应用开发>这本书太差了,我这个中断也进不了,前面都正常,跑到while就死循环了,好象定时器1根本就没开一样。

网友:
哈哈,终于调好了,可以进中断了!!
把CMD中断配置地址改下就好了,把地址8000改到00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