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一个编译出错的问题

楼主(2008-01-03):
请教一个编译出错的问题
大家新年好!
我是在一个原工程的基础上做修改的,添加了一些库文件和两个源文件,然后编译时出现了问题: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os\\osif.h\",其实这个头文件好像是在库里面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望各位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file
源文件
source

网友A:
是阿,头文件是自动添加的,可是在窗口中打开时说是找不到,其实我已经手动把这个头文件放到include文件夹里了
还是会出现那样的问题....我用的也是DM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