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问个sdram的问题

楼主(2008-01-06):
问个sdram的问题
对于sdram来说,当片选(CS#)为高时,数据线和地址线处于什么状态啊?好像不是高阻态。
数据线

网友A:
能说的详细些么?
dsp是c6713,外接了sdram,flash,fpga和一块串口扩展芯片。用ce#来选择器件,看手册,flash片选为高时,数据线和地址线都是高阻,可是查sdram的数据手册,似乎没有看到此时数据线和地址线是什么状态,只是说,当片选为高,sdram不响应指令。
那么,如果sdram和别的外设共用数据线和地址线,当sdram的片选为高时,对于别的器件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B:
只要不是放在同一个CE空间的就没影响,如果是同一个CE空间,那就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