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使用NDK遇到ENOBUFS问题

楼主(2008-01-07):
使用NDK遇到ENOBUFS问题
网络初始化成功,并成功创建SOCKET, 在使用UDP SOCKET函数sendto()的时候返回-1,用fdError()查找错误码55(Memory allocation failure while attempting to send data)。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请教高人指点。谢了先
网络
allocation
failure
memory

网友A:
简单的通信程序还比较稳定,我在视频压缩中添加传输功能,传输和压缩之间采用任务消息机制,TSK_sleep()也不能解决,最多能发一两个包。

网友B:
有没有试过光有网络UDP发送,别的东西都去掉看看丢包情况

网友C:
在sendto()前调用 TSK_sleep(), 而不是在 sendto()之后去调用TSK_sleep(),这样丢包率就小了。

网友D(2012-08-13):
请问哈 如果查看fdError函数错误码的详细错误信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