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用c语言访问I/O口的问题

楼主(2008-01-04):
用c语言访问I/O口的问题
大家好:
我现在在2407A 的平台下用c语言编写程序,要访问 I/0口,书上说用import和outport 指令,但是这两个指令要知道I/O的通道数,而且只能限定在0~15之间。我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只能访问固定的几个I/O口,我怎么知道哪个I/O地址的通道数是多少,。我又怎么访问任意的I/O单元》
希望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C语言
编写程序
不胜感激
import

网友A:
什么书上说的?
访问I/O口不用你说得那两个指令。

网友B:
就是刘和平的那本 《TMS320LF240XDSPC语言开发应用》上面有一章介绍DSP的c语言库里面 提到 inport/outport 这两条指令

网友C:
要对IO口操作,你可以看第6章,数字输入/输出(I/O)
里面介绍了对I/O口操作的寄存器。

网友D:
一般用对应的CSL函数也可以进行操作

网友E:
谢谢大家的回答,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不是说用第六章的IO寄存器就可以的。我现在用的板子外扩了 异步通信部件。tl16c554
选通的地址定义在IO空间的,8028h-804f,所以必须对IO进行操作。
用汇编的话 OUT 数值, 地址 ;就可以了
但用c 不知怎么办,刘和平的书上说用inport 和outport ,但我用不出来。郁闷

网友F:
顶,我是压根不知道用C怎么去操作DSP的寄存器,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