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求救(T6963C),请高人务必指点!

楼主:
还是液晶显示的问题,还是没有摆平
详情如下:
在程序中,我设置属标的形状与位置,发现T6963C可以正确的接收数据并处理.所以我判断大概在数据传输上没有大的问题.因为命令和数据传送用的是相同的端口,只要控制Command/Data线就可以实现数据与命令的分时传送.
于是我写了如下的CGRAM程序
void CGRam()
{
  OutPutCom3(0x03,0x00,0x22);     //set CGRAM start address
  OutPutCom3(0x00,0x1C,0x24);     //set data store address
  OutPutCom1(0xB0);                 //B0=enter auto write mode
  for(nn=0;nn<96;nn++)
  {
     AutoWCheck();                 //auto-write state check
     OutPutData(CGTable[nn]);
  }
  OutPutCom1(0xB2);                //B2=Exit auto write mode
}
在这个程序里,我将自定义的中文字符表CGTable[nn]写入到内部CGRAM中.(从资料上看似乎没有错.要补充一点:
OutPutCom3(0x03,0x00,0x22); 这个程序里,数据传送顺序是0x03,0x00.0x22
相同
OutPutCom3(0x00,0x1C,0x24);这个程序里,数据传送顺序是0x00,0x1C,0x24)
这两条指令中,前两位传送的都是数据,后一位是命令.

在主函数中,我输入
ShowCC(0x02,0x05,0x80)得到的是ü,a,/,7我查过PDF,这些字符应该是内建的CGROM.它们的代码分别为ü=0x77;a=0x27;/=0x0F;7=0x17
由此我判断是我的CGRAM程序有问题,所以字符不是从CGRAM中取出的,而是在别处.但是以我对液晶的了解程度,又看不出哪里出了问题,所以特发到这里,求教高人.

请一定要帮忙,叩谢!

网友:
没看出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你在CGRAM中存储是字符还是汉字?
你是说从CGRAM中取出的数据显示不对?

网友:
一个汉字占的空间是字符的4倍。你是不是在一个汉字的位置
显示了4个字符?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你取数的方法不对。
你还是看看T6963C的资料,上面有51的源程序。你可以对照
一下。

网友:
T6963C的资料我已经彻头彻尾的看遍了,目前程序是没有问题了.我用别人取的字模能正确显示,自己取的却是镜像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