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输入数据dat文件的格式

楼主: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需要输入一个文件   x                .copy \"inv.dat\"
该dat文件如何制作,格式如何?
我曾用matlab保存了一个ascii码的dat文件用来输入,不行,然后用txt直接写了个数组进去,也不行,最后我把CCS自带的一些个dat文件拿来用,比如sine.dat拿来用,依然不行,提示
\"inv.dat\", ERROR!   at line 1: [E0002] Invalid mnemonic specification
         0x0000000f 0x0000001e 0x0000002d 0x0000003a 0x00000046 0x00000050 0x00000059 0x0000005f 0x00000062 0x00000063 0x00000062 0x0000005f 0x00000059 0x00000050 0x00000046

\"inv.dat\", ERROR!   at line 2: [E0003] Only labels and comments may begin in the
                                       first column. Make sure that the label
                                       name is not a reserved keyword.
        0x0000003a

\"inv.dat\", ERROR!   at line 2: [E0002] Invalid mnemonic specification
        0x0000003a

请教高手们,该怎么解决?速回啊

网友:
可以把数据贴出一些来看看,是不是数据的格式不对啊?是不是用FILE I/O?是的话数据文件的第一行要加东西的,

网友:
受教了!搞定了

网友:
请问怎么添加呢?

请问怎么添加呢?我在.asm这么定义的

      .sect "indata"
x    .copy   "IN6.dat"

在IN6.dat中这么编辑的
1651 1 F000 1  C8
0x0056
0x1234
...
结果和楼主一样报错

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