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求助:编译时出错~overlap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楼主(2007-03-23):
求助:编译时出错~overlap是因为什么引起的?
请问每天都有的专家在哪里?????????????
专家

网友A:
困扰了好几天了~~~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好吗????

网友B:
我的是VPM642的开发板,1.1

网友C:
>> error: memory types ISRAM and ISRAM on page 0 overlap
>> error: memory types SDRAM and SDRAM on page 0 overlap
就是这两句~~不懂,也查不出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