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DSP的库文件

楼主(2008-01-11):
关于DSP的库文件
各位大虾:
小弟现在手里有一个C代码文件需要转换成库文件,然后在project直接调用这个库文件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C文件转换成库文件,望哪位大虾能指点我一下。不胜感谢!
大虾
project
我不知道

网友A:
重新新建一个工程,在新建工程设置的时候把.OUT改变为.LIB的,然后把你所有的文件添加进这个工程,编译之后就会生成你要的库。

网友B:
感谢cailiang00的指点,我只是想把一个C文件转换成库文件,然后在我原来的工程里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库文件。请在指教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C:
那你就把你那一个C文件添加到新建的生成.LIB的工程中,等生成库之后,再在你原来的那个工程中,把你刚才生成的库添加进就行乐!!

网友D:
把要生成库文件的C文件加到新工程中,得到库文件后,我把它加到我原来的工程里面,然后把我原来的C文件从工程里移掉,但编译的时候出错,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E:
请问出错信息是什么?

网友F:
把单个文件全部编译后,生成库文件。放到原来的工程里面,编译没问题,程序测试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