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里面的WDCR寄存器是做什么用的呀??

楼主(2008-01-12):
2407里面的WDCR寄存器是做什么用的呀??
2407里面的WDCR寄存器是做什么用的呀??
一般如何设置它呢?
做什么
寄存器
如何

网友A:
与慢速外设通信时用,若外设速度跟不上,设置此寄存器延长数据传输时间.

网友B:
用来存放看门狗配置的控制位。
如果不想使能看门狗,设成0E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