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溢中断

楼主:
定时器工作于连续增减模式,下溢中断却进不去?
搜索到以前的帖子
说,在连续增减模式不能发生下溢中断,这个说法得到证实了吗?
我变的小程序如下:

start:        SETC INTM            ;关总中断
           CLRC CNF             ;B0为数据存储区
           CLRC SXM
                 CLRC OVM

                 LDP  #0E0H
                 SPLK #604H,SCSR1     ;时钟1倍频,CLOCKOUT输出CPU时钟
           SPLK #0E8H,WDCR      ;不使能WDT

                 LDP  #0E1H
                 SPLK #00FEH,MCRA     ;使能PWM1~6引脚

           LDP  #0
                SPLK #0FFH,IFR      ;清系统中断标志
           SPLK #02H,IMR       ;开放INT2中断

           LDP  #DP_EVA        ;指向7400~7480h区
           SPLK #0FFFFH,EVAIFRA;清事件模块A所有中断标志
           SPLK #0200H,EVAIMRA ;开T1下溢中断
           SPLK #556,T1PR
                 SPLK #0000H,T1CNT   ;计数器清零
           SPLK #0842H,T1CON   ;时钟预分频系数为1,连续增减计数方式式
CLRC INTM
cycle:       NOP
               B cycle                           ;循环等待中断
GISR2:
               LDP  #0E0H
               LACC PIVR,1
               ADD  #PVECTORS
               BACC
T1UFINT_ISR:
               LDP  #232
               SPLK #0FFFFH,EVAIFRA ;清中断标志
GISR2_RET:
               CLRC INTM
PHANTOM:     RET                        ; 假中断
               .END

网友:
连续增减模式可以进下溢中断。
你怎么知道没进中断?

网友:
在中断服务程序内设置断点啊?
程序没有进入到那
始终循环

网友:
你没有保护和恢复现场,而且在
PHANTOM中应该有一句
CLRC    INTM

网友:
我上面的小程序中是有这句的。
CLRC INTM

网友:
我编的程序里是有保护现场的
对ST0,ST1,ACC,PREG,TREG的内容
进行保护,但进不了下溢中断,
于是变了这个小程序测试一下,对于这个程序在上电复位后
是可以进中断的,但当我在load入之前的那个大程序后,不能进中断
这时在load入这个小程序后也进不了中断了,又得复位板子才行,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

网友:
你这种情况比较怪,我也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