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小问题

楼主(2008-01-17):
小问题
LT FTM ;FTM=37749(10进制) (2407的)
MPY F_MOUD ;F_MOUD=800
结果PREG的值是FEACCDA0
而正确的结果应该是01CCCDA0啊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可能是按无符号数计算的。
前面加一句
CLRC SXM

网友B:
我的程序中有这这条
语句啊,结果还是这样的,不知为什么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原因是这样的
MPY执行的是有符号的乘法操作
也就是说37749被当成了-27787
这样-27787*800=0xFEACCDA0
我把MPY换成MPYU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