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把很大的数组放到2407的FLASH中?!

楼主:
我用到液晶显示,但是由于液晶本身的CGRAM=2K远远不够存入我要显示的自定义字符数组(大约有三百个中文字,按照16*16*300来计算,要用到将近10K的空间.所以我想把这些数组放到FLASH中,请教应该如何设置才能实现此功能?

万分感谢!

网友:
是二维数组

网友:
据说,这个功能是可以实现的.只是不得其法,有高人能指点吗?大伙儿也可以一起分享.

网友:
真的这么不好解决吗?

网友:
可以写到FLASH中,但是读不出来,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使用汇编可以把数据存到FLASH中,
也好取出来。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多谢这位朋友再次帮忙.这个方法我也尝试过,但是由于没有汇编基础,用反汇编弄来的汇编程序在编译时又不过.而C与汇编混编也不会,所以弄得现在手没地方放,脚也没地方搁.伤脑筋呢.

网友:
还是没有想到办法,先确认一点, 这样做是不是可行?

网友:
能告诉我你怎么解决的吗?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样在C中将数组放进FLASH中去,放进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取出来。因为C生成的汇编中只会用指针来读取数组,不会用查表。还想请教下高手!

网友:
仔细看看C语言下产生的段及其定位,TI手册或王潞钢的书

网友:
这个问题在没有解决要继续顶.

网友:
有难度.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这个好像有难度,没人解答.看来是到下决心学汇编的时候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只能用汇编了。
用汇编写,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