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各位关于查看寄存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18):
请教各位关于查看寄存器的问题
用CCS软仿真可以查看并改变CPU寄存器的值
在板子上在线仿真时单步运行,发现程序不能改变CPU寄存器的值,但是程序可以正常工作
不知道为什么?
工作
寄存器
在线
程序

网友A:
都是可读可写的 比如ST1 DP之类

网友B:
修改的时候要保证页地址对,即寄存器的页地址要与
DP状态寄存器的值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