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和ARM7(S3C44B0X)如何通信?

楼主(2008-01-02):
2812和ARM7(S3C44B0X)如何通信?
请问工程师, 2812和ARM7(S3C44B0X)如何通信?
通信
工程师
如何

网友A:
两块芯片做在一块板子上,网上搜了一下,说用双口RAM的挺多的
还有如果是6000系列的可以用HPI, 但是2812没有这个外设阿,工程师能再给点意见吗,选择什么方式比较合理

网友B:
老大请提供一个通信芯片
我现在想用2407和ARM7(S3C44B0X)搭建一个系统,请老大提供一个这样的接口芯片,网上这样的资料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