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S767D318发烫的原因?

楼主:
不用加散热片,应该是你的片子短路了

网友:
说不定是程序的问题。DSP如果工作频率是150MHz,再加上所有的外设时钟都使能了的话,可能电流真有那么大。
D318两路输出都可以整到1A的啊,不要怕:)

网友: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用的是tps73hd301的电源,dsp主频300Mhz。
如果只是load程序进去,不会发热,但是一旦run起来,就开始发烫。电流也从60ma一下上到280ma,而且我的板子上还没有焊接其他的外围电路,只连接了dsp和jtag口 232串口。
引用:
lianxiuxiu 写道:
几天没来,发现有和我一样的朋友,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我的认识如下:
一个是可能是ccs的版本和我的仿真器不兼容,我用的是瑞泰icetek-5100pp型仿真器,当初我问瑞泰的技术人员,说需要ccs2.21版本,可是我的是ccs2.20,但也能用。
另一个是,就是318的焊接有问题,或者哪里坏掉了,如果再找不出原因,就等它烫坏后换一片,不过,直到现在使用,一直还没 烫坏。

各位大侠有何高见?

网友:
我的也烫,不过没有坏

原来以为是短路,怎么测也每测出是短路,只好对付着用
谁然比较热,不过没有坏

网友:
我用5402 也用TPS767D318(5V转3.3和1.8) 同样发烫 请问什么原因呢 系统配置如下:5402+EPM7128+IS61LV6416+sst39VF400A+ad+da+运放+max232(TL16C550)
刚上电就有300ma多  load程序时达到500ma
大家讨论下吧 郁闷中

网友:
应该是断路了,其实我建议不要用318这个片子,可以用spx1117的5伏转3.3和1.8也可以,其实上电的顺序没有那么特别的严格了,我试了 没有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也认为正常的时候电源片子是不会发烫的,我有一会发现电源片子烫,结果就发现F2812已经烧了,所以各位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没关系,我们公司的318也很热,画PCB时要画上散热的跟芯片底部全面接触,在芯片底部画上裸露层.,并加大散热面积/.

网友:
我感觉不是压差问题,我用D318带VC33,D318刚刚有点温;我在D318下面放置了两层大接地层散热;不过D318太贵,不太好,还是用AS1117好,非常便宜^_^

网友:
“而功耗为两者的压差与输出电流乘积的和\"

有这个理论么?嗬嗬
引用:
lianxiuxiu 写道:
这个问题我已经弄清楚了,就是输入电压为5v,输出有两个电压,一个为3.3v,一个为1.8v,5v和3v的压差不大,但是5v和1.8v的压差就大了,而功耗为两者的压差与输出电流乘积的和,所以功耗比较大。解决的办法是,改用两个电源芯片,5v直接输出3.3v,再用一个芯片由3.3 v输出1.8v,具体的芯片忘记了,在和众达的2006年的技术研讨会上发的那个文档里就有此电路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