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实际开发中难题

楼主:
在目前正在使用TMS320VC5416芯片进行开发,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一个软件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编程语言使用的是汇编,但在软件中需要调用由其它单位提供的库函数,而库函数是由C语言的形式提供入口函数,在本人得到库模块之前已经完成用汇编进行全部代码(只缺库调用)及片上外围设置,现在的问题是:
1:如何在汇编程序中调用该库函数(接口为C形式给出),代码该怎么写,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代码供参考?
2:如果问题1难以解决,则可用C语言来完成工程,那么在C语言中调用汇编时,存在函数与变量申明问题,该如何解决?

工程简单说明:本工程由两个不同的编解码器组成,分别为decod_a,encod_a,decod_b,encod_b,其中a为已有代码,为汇编编写;b为库函数提供的编解码算法,函数接口用C语言形式给出,调用时需要传递两个参数;

在工程中,最希望的是在汇编程序中调用C代码,方便编写cmd文件,当然,第二种解决也是一个出路;

前几天贵公司一名技术支持到我单位来过,当时我问到了这个问题,现专没有解决,希望各位工程人员能够帮我一下,大家共同解决问题,共同进步!

网友:
C语言与汇编的相互调用需要查看TI的文档,有一套调用规则,不复杂的。TI的许多DSPLIB库函数都是用ASM写的,提供C语言的调用声明,仿照那个做一下就行了。汇编调用C语言的程序就更简单了,先写一个C语言调用的程序,把编译出来的ASM文件保存下来(编译选项中选择保存输出ASM文件即可),看看编译之后的汇编是怎样的,那么你的汇编程序依葫芦画瓢即可。

网友:
谢谢帮助,今天已经找到TI的相关文档,的确比较简单,正如你们的技术支持给我说的,按照TI说明来,什么都好办了!
再次感谢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