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存数据

楼主:
    我是一个初学者,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在使用仿真器,如何让程序执行到某条语句后自动保存dsp缓冲区的数据到计算机?c5409

网友:
请问怎样用 fwrite保存?能否给个简单的例子?谢谢!
本人对c不是很熟悉,谢谢!

网友:
老大,不行得我在程序中加了以下2句
        fp=fopen(\"D:\\\\ZHAO\\\\1.DAT\",\"w\";
        fprintf(fp,\"11\";

连接出错
>>   error: can\'t allocate .text (sz: 00002f9a page: 0) in PROG (avail:
            00001c80)
>>   error: can\'t allocate .bss (sz: 00000846 page: 1) in DATA (avail: 00000300)
>>   error: errors in input - balise_dc.out not built

Build Complete,
  3 Errors, 1 Warnings, 0 Remarks.

如果没有以上2句的话正常,请问应该如何处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