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关于sdram的,谢谢指导

楼主:
1\dsp为TMS320VC5510,用两片4M,16-bit的SDRAM芯片构造32-bit的SDRAM空间.
我不解的地方是:根据datasheet,4M32-bit的SDRAM占据了所有四个EMIF空间.那么要使用这四兆32位空间,是不是把所有四个CE控制寄存器都设置成SDRAM模式,而硬件上只连接CE0?
另外,如果我只想使用4兆字节空间,即只使用CE0空间,是不是只设置CE0控制寄存器,其他CE控制寄存器不设置,这样就只CE0空间可见,而其他三个CE空间不可见了?
2\如问题1,我还使用一个flash作为程序存储器,分配空间为EMIF的CE1空间,那么怎么弄,才能使SDRAM和FLASH不会发生冲突?

请高手指教.关于EMIF和存储器的理解,我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存在SDRAM和其他类型存储器的共存问题.TI给的资料好象没怎么写清楚,也许是我没搞清楚,呵呵.

网友:
我想我可能是有些理解了:第一:我可以用4M32-bit的SDRAM和一个1M16-bit的FLASH构成了EMIF使用空间,其中SDRAM使用CE0空间,FLASH使用CE1空间,这样安排是可以的.
第二:4M32-bit的SDRAM,按照上面的安排,其存储空间只使用了四分之一,剩余的四分之三空间对于程序来讲是不可见的.

我理解的对不对

有一事不明:这样的话,CE0设置成SDRAM,CE1设置成FLASH,那CE2,CE3呢?我想保留这两个EMIF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