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调用汇编的问题.

楼主:
在C调用汇编时,往往在汇编入口处要保存与C兼容的FP,DP等.不知道这些参数是怎么设定的.有人知道相关的DATASHEET在哪儿下载吗?谢先.

网友:
我举个C调用汇编的实例,请高手指点一下.谢先.

---------------------------------------------------------------------
; FFT Computation Routine
;----------------------------------------------------------------------
;====================================================================
; Function Local Frame
;====================================================================
;   |_______|
;   |_______|<- Stack Pointer                                   (FP+9) <---AR1
;   |_______|<- GLCB                                    (FP+8)
;        |_______|<- (T2)                                                                        (FP+7)
;   |_______|<- (T1)                                                                        (FP+6) <---AR5
;   |_______|<- BLC  (Butterfly loop counter)           (FP+5)
;   |_______|<- GLC  (Group loop counter)               (FP+4)
;   |_______|<- SLC  (Stage loop counter)               (FP+3)
;   |_______|<- TOST (Twiddle offset, for decimation)   (FP+2)
;   |_______|<- DOST (Data offset)                                                (FP+1)
;   |_______|<- ipcbptr                                                                       (FP)
;   |_______|<- Old FP (AR0)                                (FP-1)
;   |_______|<- Context Save of AR7                                                (FP-2)
;   |_______|<- Context Save of AR6                     (FP-3)
;   |_______|<- Return Address of the Caller                        (FP-4)
;   |_______|<- FFTxxxx_handle                                                        (FP-5)
;
;===================================================================

__FFT128C_calc_frs        .set        00009h        ; Local frame size for this routine

FFT128C_calc:
                        POPD        *+                                 ; Store the Return Address in stack
                        SAR                AR6,*+          ; Entry On Save Register AR6
                        SAR                AR7,*+          ; Entry On Save Registe AR7
                        SAR                AR0,*+                     ; Store the Caller\'s Frame Pointer
                        SAR                AR1,*
                        LAR                AR5,*                        ; AR5=FP
                        LAR         AR0,#__FFT128C_calc_frs
                        LAR         AR0,*0+,AR7     ; Create Local frame

网友:
5555.都是些高手啊

这个我研究了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弄懂,LOCAL FRAME SIZE 的长度是怎么确定的呢?

DATASHEET 上有各个AR的用法,但是唯独不提LOCAL FRAME SIZE的长度是如何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