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学者)用DM642怎么移植MPEG-4T算法(毕业设计)?

楼主: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下,我正在用DM642移植MPEG-4算法,看了实验包里的
MPEG-2LOOPBACK程序后,有好多不明白:
1、是从哪个地方调用MPEG-2编解码的算法的?
2、DSP/BIOS编程是什么意思?
3、什么是RF-5设计框架?怎么使用?
望各位老师指点,谢谢了!

网友:
1、是从哪个地方调用MPEG-2编解码的算法的?

这个是在Process进程里面调用的MPEG2编解码程序包,就是定义的那个chan(编解码库)和两个Cell(输入输出缓存借口),loop程序把编辑码做在一起了结构是cell (输入)chan(编码)cell(过渡)chan(解码)cell(输出接口)
2、DSP/BIOS编程是什么意思?
Bios是Ti提供的一个小型的实时操作系统,可以方便的进行多系统配置、进程管理、中断等功能。
3、什么是RF-5设计框架?怎么使用?
RF-5是TI提供的一种复杂实时系统的一个优化的范例,如果需要实现多个进程控制并有外部第三方库调用的时候用这个结构来设计程序比较合理,他给出的例子是做音频编解码的,做别的的话可以把相应的部件换换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是初学DSP(到目前学了一个月),也要毕业设计做视频压缩.
我也来说说我的一点认识.
主要说下RF,我理解是一个框架,为配合DSP/BIOS和DSP算法标准的.RF里定义了许多模块和接口来完成这个功能.其中包括IALG(算法接口)、ICELL、CHAN、ICC等.
楼主提到的例程中,编码算法存在于一个库中,并且以接口的形式给出.
这个接口被封装到一个结构体中,而这个结构体的第一个元素就是IALG类型的,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些函数的入口地址.
而ICELL再对这个算法的接口进行封装,形成一个可以执行的单元.而一个CHAN中含有一个或多个这样的单元.当调用CHAN_execute时,会依次执行指定CHAN中的这些单元中的算法.而这些单元又通过ICC来传递数据.

关于RF的接口,SPRA147C中写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