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这个I/O子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13):
请教,这个I/O子程序是什么意思?
使能I/O口子程序,在CCS帮助文件中看到对该子程序
GPIO_Handle GPIO_open(
int chaNum,
Uint32 flags
);
的解释是:
chaNum GPIO channel to open:
lags Open flags (logical OR of any of the following):
在具体应用程序中是这样用的:
hGpio = GPIO_open(GPIO_DEV0,GPIO_OPEN_RESET);
其中:#define GPIO_DEV0 0
#define GPIO_OPEN_RESET 1
是不是说使能I/O口的第0通道?
口子
following
应用程序
子程序

网友A:
好像不是针对某个通道的,因为我在程序中将hGpio = GPIO_open(GPIO_DEV0,GPIO_OPEN_RESET);修改为hgGpin=GPIO_open(1,1),即第1通道使能后,程序运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