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配置l2 cache的时候连接出错,说undefined symbol

楼主:
错误情况是:
undefined                        first referenced
symbol                              in file
---------                        ----------------
_CSLDM642_LIB_                   C:\\ti\\myprojects\\jmdecoder\\Debug\\ldecod.obj
_CACHE_enableCaching             C:\\ti\\myprojects\\jmdecoder\\Debug\\ldecod.obj
__CSL_init                       C:\\ti\\myprojects\\jmdecoder\\Debug\\ldecod.obj
_CACHE_setL2Mode                 C:\\ti\\myprojects\\jmdecoder\\Debug\\ldecod.obj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Debug/JMdecoder.out\' not built

我的程序是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cache.h>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SL_init();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EMIFA_CE00);
  CACHE_setL2Mode(CACHE_32KCACHE);
  ...

请问怎么回事啊?

网友:
请问怎么添加csl库?

网友:
请指点一下啊,此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为什么说这些函数没有定义呢

网友:
多谢,我的问题解决了,要把lib文件添加进去。我以前一直不晓得。
对了,再请教一下兄台,我在dsp上做视频解码。
为什么开了l2 cache后解码的数据有的不正确的呢?而关了l2 cache就正确了。
要怎样调整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