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

楼主: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我的build都通过了 但在load program时出现这样的提示
我调的是自代的例子wave

网友:
sinewave是程序自代的例子,为什么例子的CMD也有问题?我该怎么修改阿

网友:
应该是CMD文件的问题吧。

网友:
把你的CMD文件贴出来。

网友: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PROG:  origin = 0040h, length = 3fc0h

    PAGE 1: B0B1:  origin = 0200h, length = 200h
            SARAM: origin = 8000h, length = 1000h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 0
   .cinit   : { } > PROG    PAGE = 0
   .text    : { } > PROG    PAGE = 0

   .const   : { } > B0B1    PAGE 1
   .data    : { } > B0B1    PAGE 1
   .bss     : { } > SARAM   PAGE 1
   .stack   : { } > SARAM   PAGE 1
   .sysmem  : { } > SARAM   PAGE 1
}
其实就是程序的本身自代的程序,我 一点也没改,但就是运行不通
可以通过build 但在load program时会提示在vector和cinit,text会提示出错

网友:
PROG:  origin = 0040h, length = 3fc0h
改为PROG:  origin = 0044h, length = 3fc0h
40~43H是密码区,你那样写很容易加密的。
把SARAM: origin = 8000h, length = 1000h
改为SARAM: origin = 800h, length = 800h
还想请问一点,你用的DSP是哪种型号的?

网友:
我的仿真器是dec-2407,芯片是2407A,
改了
出现了两个ERROR
>> cannot allocate .sysmem in SARAM (page 1)
>> errors in input - ./Debug/sinewave.out not built
大虾幸苦了

网友:
那你还是把SARAM分配到原来的空间吧。
还有一个问题,你加载程序是加载到RAM还是
烧写到FLASH以后再加载的?

网友:
我没烧写FLASH,我是新手还不懂怎么烧写,
应该是直接用的RAM吧
现在出现新问题了,我把SARAM改回来后现在好用了
提示没有错误了,通过了编译
但在LOAD PROGRAM时,提示我

data verification failed at address 0x0
please verify target memory and memory map

艾 我怎么遇到这么多问题啊

网友:
你的DSP板子外扩RAM了吗?
如果没有,则加载之前必须烧写。
如果扩了,在cmd文件里应该把
PROG段定义在8000H以上。

网友:
仿真器买回来后就JTAG连接,因为不懂我也没动什么,但看了应用模板的原理图后
发现有一个芯片,型号为CY7C1021是个RAM芯片,我想这块应用模板应该是外扩了RAM

网友:
PROG段在程序存储区,要是定义到8000H以上那不定义到RAM里去了吗?

网友:
因为你没有烧写,只能加载到RAM里。
所以你分配空间的时候,也要分配到ram
里。我的板子上没有外扩RAM,我都是先
烧到FLASH里,再加载。
说实话,我也没那样用过,不过,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检查寄存器SCSR2是否设置正确允许外扩RAM

网友:
我用的67系列,碰到果这样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reset信号出于常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