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 .out文件不能生成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08-03-10):
请教 .out文件不能生成的原因有哪些?
请教 .out文件不能生成的原因有哪些?
原因

网友A:
编译不通过不会生成.out
在软件中还有个编译设置选项,如果没设置对,也不会生成.out

网友B:
请问高手,是哪个编译设置选项?谢谢!

网友C:
我也遇到过 这样的问题,添加了rstxx.lib文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