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请教高手关于软中断问题

楼主(2008-03-13):
请教高手关于软中断问题
请教高手关于软中断问题
1。在dsp(5402)的中断向量表中,存在软中断SINT17~SINT30,芯片没有给具体的对应硬件,这些是做什么用的?
2。这些是属于硬件中断吧?在BIOS中,它们是和HWI中的对应的吧?
3。如果这些能用,那怎么产生中断信号呢?
4。它们和BIOS的swi有何异同呢?
问题
硬件

网友A:
我用TRAP #n;的汇编指令,怎么进不了中断?另外问下能在SIMULATOR下仿真定时器中断么?

网友B:
可能你的CMD文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