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捕获单元的应用

楼主:
下面是我编写的用2407的捕获单元3来进行直流电机测速的程序,大侠帮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可以实时显示直流电机的速度,而是只能得到一个值,是不是我的捕获中断根本就用错了?

#include \"2407c.h\"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000e;//七段输出的两个I/O端口
ioport unsigned int port000f;

void interrupt capint(void);
void cap_init(void);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f;
unsigned int temp,uWork;
unsigned int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main()
{
    int i,j;
    asm(\" setc INTM \";
    *WDCR=0x6f;
    *WDKEY=0x5555;
    *WDKEY=0xaaaa;
    *SCSR1=0x83fe;
    (*MCRB)=0;

    *MCRA=*MCRA|0xbf40; //以下8句是设置PWM波形输出驱动直流电机转动
    *ACTRA=0x06;
    *DBTCONA=0x00;
    *CMPR1=0x1500;
    *T1PR=0x6000;
    *COMCONA=0x8200;
    *T1CON=0x1000;
    *T1CON=*T1CON|0x0040;

    cap_init();

    while(1)
   {
         i=f/10;                              //这里是将得到的转速值分成个位和十位送到七段显示
         port000e=seg;
         j=f%10;
         port000f=seg[j];
         delay();
   }

}

void interrupt capint(void)   //捕获中断程序
{
    unsigned int capnum1=0;
    unsigned int capnum2=0;
    uWork=(*PIVR);
    switch(uWork)
    {
      case 0x35:
      {
         (*EVAIFRC)=0x04;
         capnum1=*CAP3FIFO;
         capnum2=*CAP3FIFO;
         temp=0;

         if(capnum2>capnum1)
            temp=capnum2-capnum1;
         else
            temp=capnum2+(0xffff-capnum1);

         f=1875000/temp;     //30MHZ÷16分频因子÷从捕获FIFO栈中得到的差值

         break;
      }

   }

}

void cap_init(void)    //捕获单元3初始化,捕获上升沿
{
    *T2PR=0x0ffff;
    *T2CNT=0;
    *T2CON=0x1400;
    *WSGR=0x0000;
    *CAPCONA=0x9204;
    *CAPFIFOA=0x3000;
    asm(\" clrc INTM \";
    *IMR=0x08;
    *EVAIMRC=*EVAIMRC|0x0004;
    *EVAIFRC=*EVAIFRC|0x0ffff;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asm(\" clrc INTM \";
    return;
}

void delay()
{
   int i,j;
   for(i=0;i<400;i++)
     for(j=0;j<400;j++);
}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啊

我现在有点怀疑捕获端口根本就没有对输入脉冲进行捕获,如果真是这样是什么问题?
拜托各位帮帮忙吧,真的是做不出来了,百般无奈啊

网友:
修改了两个值
一个是MCRA那里我没有设置对,还有一个是T2CON我改了一下

网友:
         “capnum1=*CAP3FIFO;
           capnum2=*CAP3FIFO;”
   你怎么用两个相同的数来处理啊?还是我的理解错了?

网友:
不是相同的,这是一个先进先出的栈啊,所以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