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做过2812控制液晶实时显示波形的程序阿?

楼主(2008-03-13):
有没有人做过2812控制液晶实时显示波形的程序阿?
问题如标题所示,我现在用的是sed1335,应该怎样编写程序呢,我使用2812的gpiob0-b7作为液晶的数据口,用gpiod口的四个口模拟液晶的读写时序,请高人指点一下,十分感谢。
数据
编写程序

网友A:
怎么都没人回答阿?

网友B:
大家帮忙指点一下,还有就是我还想利用2812来实现5*4的键盘,请问在软件上应该怎样实现?谢谢大家了。

网友C:
如果只是控制液晶,按照DATASHEET的时序进行控制就可以了
不过有个问题,如果你要显示的波形频率比较高的话,实时显示会有点困难

网友D:
4*5的话采用9个io口就可以实现矩阵键盘的控制,可以用扫描的方式,也可以用中断的方式百度一下,很多现成的例子

网友(2014-05-16):
朋友,你的程序搞定了吗,我也需要2812控制液晶显示波形的程序,能否分享给我一份,非常感谢
195552113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