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PWM波形的相位调节

楼主(2008-03-20):
PWM波形的相位调节
最近看了这个方面的资料,看到好像没有介绍这个相位方面调节的内容,请问各位高手,2407或2812的怎么调节产生的PWM波形阿,比如让其相位相差90度等等,谢谢先,忘高手尽快回答
资料

网友A:
不知你用的是对称PWM还是非对称PWM
我用非对称PWM,EVA、EVB在寄存器相同设置时,出来的波形确有相位差,然后在设置两个事件管理器的计数器在不同的值,就会有不同相位差的PWM波形出现
仅供参考,目前正在试验中

网友B:
只要产生相位差就可以的,谢谢
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C:
最好能用对称的,不知道非对称的能不能满足要求,我先试一下的在说
先谢谢上面哪位的提示
不知道有没有哪位高手做过
望能给一些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