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13实时语音处理程序问题请教,附代码

楼主:
#include <std.h>
#include <swi.h>
#include <csl_edma.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mcbsp.h>
#include \"aic23.h\"

#include <csl_cache.h>

#include \"switestcfg.h\"

Uint32 i;
Uint32 TempData=0;
Uint32 Reg=0;

Uint32 i1;
Uint32 i2;
Uint32 i3;

#define NN 480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initIrq(void);
void initMcbsp(void);
void initEdma(void);
void copyData(Int16 *inbuf, Int16 *outbuf, Int16 length);
void processBuffer(void);
void edmaHwi(void);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void setupInterrupts(void);

/* Constants for the buffered ping-pong transfer */
#define BUFFSIZE 1000
#define PING 0
#define PONG 1

/*
* Data buffer declarations - the program uses four logical buffers of size
* BUFFSIZE, one ping and one pong buffer on both receive and transmit sides.
*/
Int16 gBufferXmtPing[BUFFSIZE];  // Transmit PING buffer
Int16 gBufferXmtPong[BUFFSIZE];  // Transmit PONG buffer

Int16 gBufferRcvPing[BUFFSIZE];  // Receive PING buffer
Int16 gBufferRcvPong[BUFFSIZE];  // Receive PONG buffer

EDMA_Handle hEdmaXmt= NULL;            // EDMA channel handles
EDMA_Handle hEdmaReloadXmtPing;
EDMA_Handle hEdmaReloadXmtPong;
EDMA_Handle hEdmaRcv= NULL;
EDMA_Handle hEdmaReloadRcvPing;
EDMA_Handle hEdmaReloadRcvPong;

MCBSP_Handle hMcbsp1;                 // McBSP1 (codec data) handle

Int16 gXmtChan;                       // TCC codes (see initEDMA())
Int16 gRcvChan;

/*
*  EDMA Config data structure
*/

/* Transmit side EDMA configuration */
EDMA_Config gEdmaConfigXmt = {
    EDMA_FMKS(OPT, PRI, HIGH)          |  // Priority
    EDMA_FMKS(OPT, ESIZE, 16BIT)       |  // Element size
    EDMA_FMKS(OPT, 2DS, NO)            |  // 2 dimensional source?
    EDMA_FMKS(OPT, SUM, INC)           |  // Src update mode
    EDMA_FMKS(OPT, 2DD, NO)            |  // 2 dimensional dest
    EDMA_FMKS(OPT, DUM, NONE)          |  // Dest update mode
    EDMA_FMKS(OPT, TCINT, YES)         |  // Cause EDMA interrupt?
    EDMA_FMKS(OPT, TCC, OF(0))         |  // Transfer complete code
    EDMA_FMKS(OPT, LINK, YES)          |  // Enable link parameters?
    EDMA_FMKS(OPT, FS, NO),               // Use frame sync?

    (Uint32)&gBufferXmtPing,              // Src address

    EDMA_FMK (CNT, FRMCNT, NULL)       |  // Frame count
    EDMA_FMK (CNT, ELECNT, BUFFSIZE),     // Element count

    EDMA_FMKS(DST, DST, OF(0)),           // Dest address

    EDMA_FMKS(IDX, FRMIDX, DEFAULT)    |  // Frame index value
    EDMA_FMKS(IDX, ELEIDX, DEFAULT),      // Element index value

    EDMA_FMK (RLD, ELERLD, NULL)       |  // Reload element
    EDMA_FMK (RLD, LINK, NULL)            // Reload link
};

/* Receive side EDMA configuration */
EDMA_Config gEdmaConfigRcv = {
    EDMA_FMKS(OPT, PRI, HIGH)          |  // Priority
    EDMA_FMKS(OPT, ESIZE, 16BIT)       |  // Element size
    EDMA_FMKS(OPT, 2DS, NO)            |  // 2 dimensional source?
    EDMA_FMKS(OPT, SUM, NONE)          |  // Src update mode
    EDMA_FMKS(OPT, 2DD, NO)            |  // 2 dimensional dest
    EDMA_FMKS(OPT, DUM, INC)           |  // Dest update mode
    EDMA_FMKS(OPT, TCINT, YES)         |  // Cause EDMA interrupt?
    EDMA_FMKS(OPT, TCC, OF(0))         |  // Transfer complete code
    EDMA_FMKS(OPT, LINK, YES)          |  // Enable link parameters?
    EDMA_FMKS(OPT, FS, NO),               // Use frame sync?

    EDMA_FMKS(SRC, SRC, OF(0)),           // Src address

    EDMA_FMK (CNT, FRMCNT, NULL)       |  // Frame count
    EDMA_FMK (CNT, ELECNT, BUFFSIZE),     // Element count

    (Uint32)&gBufferRcvPing,              // Dest address

    EDMA_FMKS(IDX, FRMIDX, DEFAULT)    |  // Frame index value
    EDMA_FMKS(IDX, ELEIDX, DEFAULT),      // Element index value

    EDMA_FMK (RLD, ELERLD, NULL)       |  // Reload element
    EDMA_FMK (RLD, LINK, NULL)            // Reload link
};

/* McBSP codec data channel configuration */
static MCBSP_Config mcbspCfg1 = {
        MCBSP_FMKS(SPCR, FREE, NO)              |
        MCBSP_FMKS(SPCR, SOFT, NO)              |
        MCBSP_FMKS(SPCR, FRST, YES)             |
        MCBSP_FMKS(SPCR, GRST, YES)             |
        MCBSP_FMKS(SPCR, XINTM, XRDY)           |
        MCBSP_FMKS(SPCR, XSYNCERR, NO)          |
        MCBSP_FMKS(SPCR, XRST, YES)             |
        MCBSP_FMKS(SPCR, DLB, OFF)              |
        MCBSP_FMKS(SPCR, RJUST, RZF)            |
        MCBSP_FMKS(SPCR, CLKSTP, DISABLE)       |
        MCBSP_FMKS(SPCR, DXENA, OFF)            |
        MCBSP_FMKS(SPCR, RINTM, RRDY)           |
        MCBSP_FMKS(SPCR, RSYNCERR, NO)          |
        MCBSP_FMKS(SPCR, RRST, YES),

        MCBSP_FMKS(RCR, RPHASE, SINGLE)         |
        MCBSP_FMKS(RCR, RFRLEN2, DEFAULT)       |
        MCBSP_FMKS(RCR, RWDLEN2, DEFAULT)       |
        MCBSP_FMKS(RCR, RCOMPAND, MSB)          |
        MCBSP_FMKS(RCR, RFIG, NO)               |
        MCBSP_FMKS(RCR, RDATDLY, 0BIT)          |
        MCBSP_FMKS(RCR, RFRLEN1, OF(1))         |
        MCBSP_FMKS(RCR, RWDLEN1, 16BIT)         |
        MCBSP_FMKS(RCR, RWDREVRS, DISABLE),

        MCBSP_FMKS(XCR, XPHASE, SINGLE)         |
        MCBSP_FMKS(XCR, XFRLEN2, DEFAULT)       |
        MCBSP_FMKS(XCR, XWDLEN2, DEFAULT)       |
        MCBSP_FMKS(XCR, XCOMPAND, MSB)          |
        MCBSP_FMKS(XCR, XFIG, NO)               |
        MCBSP_FMKS(XCR, XDATDLY, 0BIT)          |
        MCBSP_FMKS(XCR, XFRLEN1, OF(1))         |
        MCBSP_FMKS(XCR, XWDLEN1, 16BIT)         |
        MCBSP_FMKS(XCR, XWDREVRS, DISABLE),

        MCBSP_FMKS(SRGR, GSYNC,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CLKSP,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CLKSM,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FSGM,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FPER,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FWID, DEFAULT)         |
        MCBSP_FMKS(SRGR, CLKGDV, DEFAULT),

        MCBSP_MCR_DEFAULT,
        MCBSP_RCER_DEFAULT,
        MCBSP_XCER_DEFAULT,

        MCBSP_FMKS(PCR, XIOEN, SP)              |
        MCBSP_FMKS(PCR, RIOEN, SP)              |
        MCBSP_FMKS(PCR, FSXM, EXTERNAL)         |
        MCBSP_FMKS(PCR, FSRM, EXTERNAL)         |
        MCBSP_FMKS(PCR, CLKXM, INPUT)           |
        MCBSP_FMKS(PCR, CLKRM, INPUT)           |
        MCBSP_FMKS(PCR, CLKSSTAT, DEFAULT)      |
        MCBSP_FMKS(PCR, DXSTAT, DEFAULT)        |
        MCBSP_FMKS(PCR, FSXP, ACTIVEHIGH)       |
        MCBSP_FMKS(PCR, FSRP, ACTIVEHIGH)       |
        MCBSP_FMKS(PCR, CLKXP, FALLING)         |
        MCBSP_FMKS(PCR, CLKRP, RISING)
};

/* Codec configuration settings */
AIC23_Params config = {
    0x0017, // 0 DSK6713_AIC23_LEFTINVOL  Left line input channel volume
    0x0017, // 1 DSK6713_AIC23_RIGHTINVOL Right line input channel volume
    0x00F9, // 2 DSK6713_AIC23_LEFTHPVOL  Left channel headphone volume
    0x00F9, // 3 DSK6713_AIC23_RIGHTHPVOL Right channel headphone volume
    0x0014, // 4 DSK6713_AIC23_ANAPATH    Analog audio path control
    0x0001, // 5 DSK6713_AIC23_DIGPATH    Digital audio path control
    0x0000, // 6 DSK6713_AIC23_POWERDOWN  Power down control
    0x0052, // 7 DSK6713_AIC23_DIGIF      Digital audio interface format
    0x0000, // 8 DSK6713_AIC23_SAMPLERATE Sample rate control
    0x0001  // 9 DSK6713_AIC23_DIGACT     Digital interface activation
};

void main()
{

  MCASP_Handle hMcasp;
  I2C_Handle hI2C;
  Uint32        cmd = 0;

  float leak = 0.0;

  //Configuration for DEVCFG register
  CHIP_Config devCfgReg =
  {
    CHIP_DEVCFG_RMK(
      CHIP_DEVCFG_EKSRC_SYSCLK3,
      CHIP_DEVCFG_TOUT1SEL_MCASPPIN,
      CHIP_DEVCFG_TOUT0SEL_MCASPPIN,
      CHIP_DEVCFG_MCBSP0DIS_1,
      CHIP_DEVCFG_MCBSP1DIS_1)
  };

  //Open I2C0
//        hI2C = I2C_open(I2C_DEV0,I2C_OPEN_RESET);

        // Initialize CSL
        CSL_init();

        CACHE_clean(CACHE_L2ALL, 0, 0);
        CACHE_enableCaching(CACHE_CE00);
        CACHE_setL2Mode(CACHE_64KCACHE);

   // Initialize TDS6713EVM board
    TDS6713EVM_init();
        //            CSR=0x0;
        //            CHIP_config(&devCfgReg);

        /* Clear buffers */
    memset((void *)gBufferXmtPing, 0, BUFFSIZE * 4 * 2);

    AIC23_setParams(&config);  // Configure the codec

    initMcbsp();               // Initialize McBSP1 for audio transfers

    IRQ_globalDisable();       //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s during setup

    initEdma();                // Initialize the EDMA controller

    initIrq();                 // Initialize interrupts

    IRQ_globalEnable();        // Re-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

/* ------------------------Helper Functions ----------------------------- */

/*
*  initMcbsp() - Initialize the McBSP for codec data transfers using the
*                configuration define at the top of this file.
*/
void initMcbsp()
{
    /* Open the codec data McBSP */
    hMcbsp1 = MCBSP_open(MCBSP_DEV1, MCBSP_OPEN_RESET);

    /* Configure the codec to match the AIC23 data format */
    MCBSP_config(hMcbsp1, &mcbspCfg1);

    /* Start the McBSP running */
    MCBSP_start(hMcbsp1, MCBSP_XMIT_START | MCBSP_RCV_START |
        MCBSP_SRGR_START | MCBSP_SRGR_FRAMESYNC, 220);

        LOG_printf(&trace, \"initMcbsp Finished!\\n\";
}

/*
*  initIrq() - Initialize and enable the DMA receive interrupt using the CSL.
*              Th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this interrupt is edmaHwi.
*/
void initIrq(void)
{
    /* Enable EDMA interrupts to the CPU */
    IRQ_clear(IRQ_EVT_EDMAINT);    // Clear any pending EDMA interrupts
    IRQ_enable(IRQ_EVT_EDMAINT);   // Enable EDMA interrupt
}

/*
*  initEdma() - Initialize the DMA controller.  Use linked transfers to
*               automatically transition from ping to pong and visa-versa.
*/
void initEdma(void)
{
    /* Configure transmit channel */
    hEdmaXmt = EDMA_open(EDMA_CHA_XEVT1, EDMA_OPEN_RESET);  // get hEdmaXmt handle and reset channel
    hEdmaReloadXmtPing = EDMA_allocTable(-1);               // get hEdmaReloadXmtPing handle
    hEdmaReloadXmtPong = EDMA_allocTable(-1);               // get hEdmaReloadXmtPong handle

    gEdmaConfigXmt.dst = MCBSP_getXmtAddr(hMcbsp1);         // set the desination address to McBSP1 DXR

    gXmtChan = EDMA_intAlloc(-1);                           // get an open TCC
    gEdmaConfigXmt.opt |= EDMA_FMK(OPT,TCC,gXmtChan);       // set TCC to gXmtChan

    EDMA_config(hEdmaXmt, &gEdmaConfigXmt);                 // then configure the registers
    EDMA_config(hEdmaReloadXmtPing, &gEdmaConfigXmt);       // and the reload for Ping

    gEdmaConfigXmt.src = EDMA_SRC_OF(gBufferXmtPong);       // change the structure to have a source of Pong
    EDMA_config(hEdmaReloadXmtPong, &gEdmaConfigXmt);       // and configure the reload for Pong

    EDMA_link(hEdmaXmt,hEdmaReloadXmtPong);                 // link the regs to Pong
    EDMA_link(hEdmaReloadXmtPong,hEdmaReloadXmtPing);       // link Pong to Ping
    EDMA_link(hEdmaReloadXmtPing,hEdmaReloadXmtPong);       // and link Ping to Pong

    /* Configure receive channel */
    hEdmaRcv = EDMA_open(EDMA_CHA_REVT1, EDMA_OPEN_RESET);  // get hEdmaRcv handle and reset channel
    hEdmaReloadRcvPing = EDMA_allocTable(-1);               // get hEdmaReloadRcvPing handle
    hEdmaReloadRcvPong = EDMA_allocTable(-1);               // get hEdmaReloadRcvPong handle

    gEdmaConfigRcv.src = MCBSP_getRcvAddr(hMcbsp1);         // and the desination address to McBSP1 DXR

    gRcvChan = EDMA_intAlloc(-1);                           // get an open TCC
    gEdmaConfigRcv.opt |= EDMA_FMK(OPT,TCC,gRcvChan);       // set TCC to gRcvChan

    EDMA_config(hEdmaRcv, &gEdmaConfigRcv);                 // then configure the registers
    EDMA_config(hEdmaReloadRcvPing, &gEdmaConfigRcv);       // and the reload for Ping

    gEdmaConfigRcv.dst = EDMA_DST_OF(gBufferRcvPong);       // change the structure to have a destination of Pong
    EDMA_config(hEdmaReloadRcvPong, &gEdmaConfigRcv);       // and configure the reload for Pong

    EDMA_link(hEdmaRcv,hEdmaReloadRcvPong);                 // link the regs to Pong
    EDMA_link(hEdmaReloadRcvPong,hEdmaReloadRcvPing);       // link Pong to Ping
    EDMA_link(hEdmaReloadRcvPing,hEdmaReloadRcvPong);       // and link Ping to Pong

    /* Enable interrupts in the EDMA controller */
    EDMA_intClear(gXmtChan);
    EDMA_intClear(gRcvChan);                                // clear any possible spurious interrupts

    EDMA_intEnable(gXmtChan);                               // enable EDMA interrupts (CIER)
    EDMA_intEnable(gRcvChan);                               // enable EDMA interrupts (CIER)

    EDMA_enableChannel(hEdmaXmt);                           // enable EDMA channel
    EDMA_enableChannel(hEdmaRcv);                           // enable EDMA channel

    /* Do a dummy write to generate the first McBSP transmit event */
    MCBSP_write(hMcbsp1, 0);

        LOG_printf(&trace, \"initEdma Finished!\\n\";
}

/*
*  copyData() - Copy one buffer with length elements to another.
*/
void copyData(Int16 *inbuf, Int16 *outbuf, Int16 length)
{
    Int16 i = 0;

    for (i = 0; i < length; i++) {
        outbuf  = inbuf ;
    }
}

/*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 */

/*
*  edmaHwi() -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the DMA transfer.  It is
*              triggered when a complete DMA receive frame has been
*              transferred.   The edmaHwi ISR is inserted into the interrupt
*              vector table at compile time through a setting in the DSP/BIOS
*              configuration under Scheduling --> HWI --> HWI_INT8.  edmaHwi
*              uses the DSP/BIOS Dispatcher to save register state and make
*              sure the ISR co-exists with other DSP/BIOS functions.
*/
void edmaHwi(void)
{

    static Uint32 pingOrPong = PING;  // Ping-pong state variable
    static Int16 xmtdone = 0, rcvdone = 0;

        LOG_printf(&trace, \"edmaHwi start!\\n\";

    /* Check CIPR to see which transfer completed */
    if (EDMA_intTest(gXmtChan))
    {
        EDMA_intClear(gXmtChan);
        xmtdone = 1;
    }
    if (EDMA_intTest(gRcvChan))
    {
        EDMA_intClear(gRcvChan);
        rcvdone = 1;
    }

    /* If both transfers complete, signal processBufferSwi to handle */
    if (xmtdone && rcvdone)
    {
        if (pingOrPong==PING)
        {
            SWI_or(&processBufferSwi, PING);
            pingOrPong = PONG;
        } else
        {
            SWI_or(&processBufferSwi, PONG);
            pingOrPong = PING;
        }
        rcvdone = 0;
        xmtdone = 0;
    }
}

/* ------------------------------- Threads ------------------------------ */

/*
*  processBuffer() - Process audio data once it has been received.
*/
void processBuffer(void)
{
    Uint32 pingPong;

        LOG_printf(&trace, \"processBuffer start!\\n\");

    /* Get contents of mailbox posted by edmaHwi */
    pingPong =  SWI_getmbox();

    /* Copy data from transmit to receive, could process audio here */
    if (pingPong == PING) {

        /* Copy receive PING buffer to transmit PING buffer */
        copyData(gBufferRcvPing, gBufferXmtPing, BUFFSIZE);
    } else {

        /* Copy receive PONG buffer to transmit PONG buffer */
        copyData(gBufferRcvPong, gBufferXmtPong, BUFFSIZE);
    }
}

网友:
为何在linein输入音频,lineout没有任何声音?

看了bios配置,硬件中断和软件中段都配置正确,但是为何始终进入不到中断处理的函数呢?请红岩大虾指教,请高手指教。多谢!

网友:
我在tds6713evm上运行的,是参考DSK6713的例子。难道我这个板子没有mcbsp?我用6713codec(McASP)那个例子是可以听到声音的。现在想用mcbsp+edma或者 mcasp+edma来 做语音试验。

网友:
多谢,我明白了,用mcasp和edma是否和如上程序类似呢?是否把mcbsp替换为mcasp就可以实现一个实时的音频测试程序了呢?就是想用edma和ping-pong buffer来处理音频数据,然后回放出来。

网友:
楼主,我用6713codec(McASP)在seed_dec6713板子上运行,因为没有那根音频线,就把发送数改成网上那个警报的发送,但判断if (MCASP_RGETH(hMcasp, SRCTL7) & 0x10) 只进去过一次就不能再发送了,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