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DSP菜鸟跪地询问如何学习DSP!!!

楼主(2008-03-19):
DSP菜鸟跪地询问如何学习DSP!!!
应该如何开始学习啊,主要是要做一些工业控制,F2812,是不是从写header file和.cmd文件开始写起?应该如何写呢?望大虾指教
Orz
如何学习
大虾
file

网友A:
我看有一块开发板,可是还是看不懂.cmd文件里面的东西啊,还有header file里的一些写vector table的语法规则,这得怎么看啊

网友B:
谢谢楼上的,正缺好书呢,我问一下
那些个什么
LARP
LRLK
RPTK
BLKD
这些指令到哪儿才能找到例子和说明啊,一般书上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