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2812SCI寄存器的配置

楼主:
我使用BIOS的周期函数执行SCI通讯的主函数,发现无法实现正常的通讯功能,检查了一下程序,我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寄存器配置上,请各位帮我看一下问题在哪?
我的SCI初始化如下:
void InitSciPort(void)
{

/******/
        ScibRegs.SCICCR.all=0x07;                //SCI通信控制寄存器
/*
bit 7         0:      STOP BITS 一个结束位
bit 6         0:      parity  奇极性
bit 5         0:      parity enable 禁止极性功能
bit 4         0:      loop back ena 禁止回送测试模式功能
bit 3         0:      addr/idle mode 选择空闲线协议
bit 2         1:      字符长度8
bit 1         1:      字符长度8
bit 0         1:      字符长度8
*/

/******/
        ScibRegs.SCICTL1.all=0x03;                //SCI控制寄存器1
/*
bit 7         0:      reserved
bit 6         0:      rx err int ena
bit 5         0:      sw reset
bit 4         0:      reserved
bit 3         0:      tx wake
bit 2         0:      sleep
bit 1         1:      tx ena
bit 0         1:      rx ena

*/
/******/
        ScibRegs.SCICTL2.all=0x00;                //SCI控制寄存器2
/*
bit15-8                ;      reserved
bit 7         0:      TXRDY
bit 6         0:      TX EMPTY
bit 5         0:      Reserved
bit 4         0:      Reserved
bit 3         0:      Reserved
bit 2         0:      Reserved
bit 1         1:      RS/BK INT ENA
bit 0         1:      TX INT ENA

*/
/******/
        ScibRegs.SCIHBAUD=0x01;                        //SCI波特率选择寄存器
        ScibRegs.SCILBAUD=0x07;

        ScibRegs.SCIFFTX.bit.SCIFFENA=1;//使能SCI FIFO的增强型功能
/******/
        ScibRegs.SCIFFRX.bit.RXFFIL=2;
        ScibRegs.SCIFFRX.bit.RXFFIENA=1;

        ScibRegs.SCICTL1.all=0x23;
//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3 = 1;        // Enable SCIRXINT in PIE group 9
//        PieCtrlRegs.PIEIER9.bit.INTx4 = 1;        // Enable SCITXINT in PIE group 9
//        IER |= 0x0100;                                                // Enable INT9 in IER to enable PIE group 9

} // end SciInit()

网友:
是的,是9600啊,你感觉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发现ScibRegs.SCIFFRX.bit.RXFIFST总是等于“0”,哪个波特率写错了,应该是
     ScibRegs.SCIHBAUD=0x01;                        //SCI波特率选择寄存器
        ScibRegs.SCILBAUD=0xe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