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

楼主:
下面的程序编译通过,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得不到设想的结果,烦各位老师帮我看下,给点意见!谢谢!
IMR   .set   0004h
IFR   .set   0006h
WDCR  .set    7029h
SCSR1  .set   7018h
MCRA   .set   7090h
PBDATDIR   .set  709ah
WD_KEY   .set   7025h
WSGR   .set  0FFFFH
KICK_DOG   .macro
   LDP  #0E0H
   SPLK  #5555H ,WD_KEY
   SPLK  #0AAAAH,WD_KEY
   LDP   #0H
   .endm

.title                 \"vectors.asm\"
.ref                 _c_int0,phantom
.sect                 \".vectors\"
reset:        b          _c_int0;
INT1:        b          phantom;
int2:   b           phantom;
int3:        b          phantom;
int4:        b          phantom;
int5:        b            phantom;
int6:        b          phantom;

.def _c_int0 ,phantom
.bss  OUTDATA,1
.bss GPRO, 1
.text
_c_int0:
  CLRC  CNF
  CLRC  OVM
  CLRC  SXM
  SETC  INTM
  LDP   #0E0H
  SPLK  #0E8H,WDCR
  SPLK  #81FEH,SCSR1
  LDP   #0E1H
  SPLK  #0FFH,MCRA
  SPLK  #0FF00H,PBDATDIR
  LDP   #0H
  SPLK  #0,IMR
  LACC  IFR
  SACL  IFR
  SPLK  #0H ,GPRO
  OUT   GPRO,WSGR
  KICK_DOG
LOOP
  LDP   #0H
  SPLK  #1H, OUTDATA
ST_LOOP
  LDP   #0E1H
  LACC  OUTDATA
  OR    #0FF00H
  SACL  PBDATDIR
  CALL  DELAY
  LACC  OUTDATA
  SFL
  SACL  OUTDATA
  B     ST_LOOP
.END
DELAY
  LAR   AR0,#01H
  RPT  #0FFH
  NOP
  RET
phantom:
  CLRC  INTM
  RET

MEMORY
{
    PAGE 0: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PROG:  origin = 0040h, length = 3fc0h

    PAGE 1: B0B1:  origin = 0200h, length = 200h
            SARAM: origin = 8000h, length = 1000h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 0
   .cinit   : { } > PROG    PAGE = 0
   .text    : { } > PROG    PAGE = 0

   .const   : { } > B0B1    PAGE 1
   .data    : { } > B0B1    PAGE 1
   .bss     : { } > SARAM   PAGE 1
   .stack   : { } > SARAM   PAGE 1
   .sysmem  : { } > SARAM   PAGE 1
}

网友:
还想请问一下:如何根据自己的主程序来编写CMD文件,还是主程序参照CMD文件编写?CMD如何编写?谢谢
在上面的程序中我修改了一下CMD文件后,程序就跑不起来了!麻烦帮我看下是怎么回事?
MEMORY
{
    PAGE 0: /* program memory */
            PM  :    origin  = 0000h, length = 08000h     /*32K  On-chip memory*/
            SARAM  : origin = 8000h,  length = 0800h      /*2K SARAM in program space*/
            EX1_PM : origin = 8800h , length = 07600h     /*External RAM*/
            B0_PM :  origin = 0FF00h, length = 0100h      /*On chip DARAM if CNF =1,else */

    PAGE 1: /* data memory*/
            REGS   rigin = 0h, length = 60h
            BLK_B2rigin = 0060h,length = 20h
            BLK_B0rigin = 0200h,length = 100h
            BLK_B1:origin = 0300h,length = 100h
            SARAM_D:origin = 800h,length = 800h
            PERIPH: origin= 07000h,length = 1000h
            EX2_DM:origin = 8000h,length = 8000h
    PAGE 3: /*I/O memory*/
            IO_EX: origin = 0h,length = 0FFF0h
            IO_IN: origin = 0FFF0h,length = 0Fh
}

SECTIONS
{
    vectors : { } > PM        PAGE   0
   .text    : { } > PM        PAGE   0
   .data    : { } > BLK_B0    PAGE   1
   .bss     : { } > EX2_DM   PAGE   1
}

网友:
BSS设置的不对.
你把BSS设到BLK_B1,
在你自己定义的变量前写
LDP   #6
试试.
页地址要搞对.

网友:
老师,我按的修改了,还是提示:
CALL  DELAY
\"asm1.asm\", line 44:  AN IDENTIFIER IN THE EXPRESSION IS INVALID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例程里也都没定义呀

网友:
在我自己定义的变量前用LDP #6H,还是不行呀!
我看书上的例子里面把.BSS定义在300H-3FFH,但是在使用的时候还是用的LDP #0H呀,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1.你DELAY程序前面有一个.END,应该放在最后.
2.那可能你的程序还有其他错误.
3.BSS定义在300H-37FH,要用LDP #6
   BSS定义在380H-3FFH,要用LDP #7
书上可能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