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2.0的问题,急,在线等,谢谢

楼主:
用的是新的例程,可是自举成功后老判断不出usb工作标准
是这句  hshostlink = (Usb2or11 & SX2_HSGRANT) ? TRUE : FALSE;
返回肯定是false
因为自举后Usb2or11=2  SX2_HSGRANT=0x80
是Usb2or11的返回值错误吗
还是因为usb不是直接连在电脑上,又通过另一个usb插口连接的,是这个的问题吗

下面是返回的描述符:
the current cy7c68001\'s device descriptor is:
\\par -----------------------------------------------------------
\\par \\tab Vendor ID is: 0x4b4
\\par  \\tab Product ID is: 0x82
\\par \\tab Device ID is: 0x0
\\par \\tab Maximum Packet Size is: 0x40
\\par \\tab Device class is: 0x0
\\par \\tab Device sub-class is: 0x0
\\par \\tab Manufacturer string index is: 0x1
\\par \\tab Product string index is: 0x82
\\par \\tab Serial number string index is: 0x0
\\par \\tab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is: 0x1
\\par
\\par
\\par *********************************************************************
\\par The current cy7c68001\'s configuration Decriptor is:
\\par \\tab bLength: 0x9
\\par \\tab bDescriptorType:  2
\\par \\tab wTotalLength:  46 (0x2e)
\\par \\tab bNumInterfaces:  1
\\par \\tab bConfigurationValue:  1
\\par \\tab iConfiguration:  0
\\par \\tab bmAttributes: 0x40
\\par \\tab MaxPower:  50
\\par ***********************************
\\par Interface Descriptor:
\\par -----------------------------------
\\par \\tab bLength:  0x9
\\par \\tab bDescriptorType:  4
\\par \\tab bInterfaceNumber:  0
\\par \\tab bAlternateSetting:  0
\\par \\tab bNumEndpoints:  4
\\par \\tab bInterfaceClass:  255 (0xff)
\\par \\tab bInterfaceSubClass:  0 (0x0)
\\par \\tab bInterfaceProtocol:  0 (0x0)
\\par \\tab iInterface:  0
\\par ************************************
\\par Endpoint Descriptor 0
\\par -----------------------------------
\\par \\tab bLength:  0x7
\\par \\tab bDescriptorType:  5
\\par \\tab bEndpointAddress:  0x2
\\par \\tab bmAttributes:  0x2
\\par \\tab wMaxPacketSize:  64
\\par \\tab bInterval:  0
\\par *************************************
\\par Endpoint Descriptor 1
\\par -----------------------------------
\\par \\tab bLength:  0x7
\\par \\tab bDescriptorType:  5
\\par \\tab bEndpointAddress:  0x4
\\par \\tab bmAttributes:  0x2
\\par \\tab wMaxPacketSize:  64
\\par \\tab bInterval:  0
\\par *************************************
\\par Endpoint Descriptor 2
\\par -----------------------------------
\\par \\tab bLength:  0x7
\\par \\tab bDescriptorType:  5
\\par \\tab bEndpointAddress:  0x86
\\par \\tab bmAttributes:  0x2
\\par \\tab wMaxPacketSize:  64
\\par \\tab bInterval:  0
\\par *************************************
\\par Endpoint Descriptor 3
\\par -----------------------------------
\\par \\tab bLength:  0x7
\\par \\tab bDescriptorType:  5
\\par \\tab bEndpointAddress:  0x88
\\par \\tab bmAttributes:  0x2
\\par \\tab wMaxPacketSize:  64
\\par \\tab bInterval:  0

网友:
?? 为什么啊到底
#define        SX2_HSGRANT                0x80
对吗?  是0x02吗应该?

网友:
是别的机子 我现在不清楚  可是外接了一个usb2.0的接口连的鼠标什么的可以使 那就应该是可以识别吧 怎么看啊?

网友:
你这个描述符明显是认成了1.1的芯片啊
2.0的bulk最大包大小应该是512而不是64
换个USB口或者换台机器试试,如果不行换根USB电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