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程序单步运行进入主函数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3-20):
程序单步运行进入主函数出现的问题
我用的是2407板子,编了一个pwm输出的程序,在单步运行时进入主函数执行了第一句之后就出现了错误,错误提示如下:
Trouble Running Target CPU : Error 0x80000004/-1034 Fatal Error during: Register , Device driver: Cannot acquire emulator process Possible conflict for device driver usage
我的程序第一句是设置系统控制和状态存储器:
*SCSR1 = 0x00FD
不知道是在哪里出了问题,还请EEWORLD的老师以及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问题
conflict
Trouble
running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啊,只好自己顶一个了
哪位大哥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吗
我很急啊

网友B:
不知道,看英文好象跟驱动有关系.

网友C:
驱动确实好像有点问题,在硬件管理器里面硬件驱动程序Texas Instrument XDS560 PCI JTAG Emulator前面出现了一个黄色的“!”号,属性里头显示的是该设备无法启动,但是既然无法启动为什么又能load progamm呢。
并且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只有给SCSR1赋值时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给其它的寄存器赋值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搞得我很郁闷,今天搞了一天了还是那样子。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救救我,我快崩溃了

网友D:
SCSR1的配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