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如何配置CMD文件

楼主:
请教各位,如何根据片子的存储器状况配置CMD文件,以及如何根据GEL文件和CCS中Memory Map里的信息修改CMD文件中的配置,还有哪些相关信息可以用来确定CMD文件,请高手给予详细讲解,也欢迎各位参与讨论。谢谢!

网友:
相信不少朋友都碰到过这种情况:在CCS中创建一个工程,编译可以通过,但是当load program的时候会出现如下错误:

File: D:\\ti\\myprojects\\kaihuan\\Debug\\kaihuan.out: Load failed. A section of your program falls into a memory region that is not writable. Check your linker configuration and/or memory map.

看情况是内存的分配有无法写入的区域,应该是CMD文件或者GEL文件配置的问题,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根据已知的信息分配存储器,得到正确的CMD文件,个人认为真是个很头疼的问题,不知大家都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我现在也为这个问题烦恼,手上资料又没有

网友:
可能这段时间大家都比较忙,所以来发言的人都很少,还是希望有高手能比较详细的指点一下,期待中!

网友:
请将ccs中的option中的MEMORY MAP中的0x003d8000-0x003f7fff设置WOM即可。

网友:
我是刚刚弄2407的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看了楼上的大哥的回答
我还是没搞定

网友:
在网上看到一片文章,可能对大家有点启发,贴上来一起学学

1、关于存储器外扩的问题(只针对2407)

网友:
基于这片文章,我觉得如果没有烧写FLASH的话,可以把PAGE0的起始地址定在8000H处,即:
PAGE 0 :
  VECS        : origin = 8000h , length = 0040h
PVECS        : origin = 8044h , length = 0100h
PROG        : origin = 8150h , length = 7DAFh
这样写了CMD文件以后,果然能够LOAD PROGRAM了,说明是可行的。

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2407的中断向量是不能重定位的,所以中断向量的起始地址必须从0000H处开始,而用上面的方法配置了CMD文件以后,虽然能够LOAD,但是程序RUN不进中断,如果程序没有问题,那肯定是因为上面CMD文件的配置问题了。

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点小弟一下,谢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样才能使程序run进中断。
楼上的问题解决了吗,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
谢谢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2407,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望各位大哥大姐指点,谢谢!
1.SPLK  #06FH,WDCR;这句话如何实现检测VCCP=5V呢?如果VCCP=5V,则禁止看门狗
2.有LDP #SCSR1>>7这样的语句吗?是什么意思?
3.在程序的初始化中为什么要禁止看门狗?那在处理中断程序的时候看门狗是处于使能还是禁止状态呢?看门狗中的上溢频率和上溢时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呀?
4.定时器中有上溢和下溢的概念,怎样去理解呢?

网友:
我看的一般都是这样设置的呀?!
PAGE 0 :
  VECS        : origin = 0000h , length = 0040h

网友:
有本DSP的书<<TMS320LF240X应用程序设计教程>>里面有写,网上有电子版,我也在学习中,一起学吧....